多轴的桨和固定翼的通用吗

楼主(2014-05-25):
3D机的1047桨可以用于四轴上当正桨用吗

网友A:
只要尺寸螺距合适,当然可以。反过来也可以,并且多轴的反桨一样可以用在固定翼上,电机反转就行了。如果双发固定翼,正反刚好都用上。真双发飞机,因为发动机没有反转的,就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