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教 apm供电问题

楼主(2014-05-25):
APM2.6 电调供电不是要把jp1 跳线帽插上
但是我这个没用跳线帽 接电源 APM也能直接供电的

网友A:
通过电流电压计给飞控供电不用查JP1帽,用电调的EBC5V输出供电要查JP1跳线帽

网友B:
我的JP1的插头根本没焊的,后来请教人家,把一个电调的电源线拆下来插在输入那才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