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头现象消失了: 精灵2升级3D云台后有两个问题:高频噪音 和 无故向左偏头

楼主(2014-05-25):
最近把附件内置和紧固后,偏头现象没有了,果冻也消失了,爽 !
似乎飞机的稳固、避免部件震动起了作用

不过高频噪音还是存在

请看爽飞视频:

改装说明:
(精灵2+3D云台) iOSD 和防干扰版内置图传固定后,偏头和果冻都消失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6427&fromuid=234505

以下是 2014-5-25 的内容
====================================================================================================
好不容易买到了 H3-3D 云台,费了不少劲把 2D 云台换掉了, 暂时没升级固件,还是 3.02 版。

飞了6块电池,稳就不用说了,相当流畅,但仍然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开机后,先让 Hero3+ 开始录象,然后起飞,当时没发现啥异常,飞回来后回家看视频,发现开始录象有高频噪音,起飞后噪音消失,虽说视频声音没用,不过担心是不是存在有干扰,担心有其他问题,所以看看大家有遇到过的没:
请看视频:

第二个问题是云台偶尔自己向左偏头的问题,记得以前有人说起过,但没看到究竟是啥原因造成的,俺的不幸也有这个毛病,请教下大家是如何解决的,再就是虽然防干扰板也装了,但似乎果冻现象有时还是比较严重:
请看视频:

网友A:
機體震動過大,雲台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體震動過大,雲台重開機.

你说的是向左偏头的原因吗?  那有办法避免吗?

网友:
同上,据说要等升级。     什么东西!

网友B:
受外力或或震动过大 云台休眠  你所说的高频噪音 我的2D 也遇到过 试一下关闭图传或将图传换个位置

网友:
建议dji 像这类休眠值小了 云台不水平等小故障 应该让用户自已处理 增加到调参软件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外力或或震动过大 云台休眠  你所说的高频噪音 我的2D 也遇到过 试一下关闭图传或将图传换个位置

难道是图传干扰了 Gopro 的收音头?似乎也有这个可能,可我之前用 2D 云台从没出现过这个问题的呀,图传位置也没变过。

还有其他兄弟遇到这个情况吗?

网友C:
升级最新固件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最新固件就没事了

你是替大疆技术回答,还是确实如此?

说实话升级的话有点不舍得损失 3.02 版自动下降 4米/秒的速度

网友D: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回去看录像,发现在地面上时高频噪音很大,飞起来就没了,可能是风的声音盖住了。
你说的偏头现象我倒还没有发现,就是云台稳定状态下微微向左偏一点。
还有就是果冻问题,我想可能是高空风大对云台造成的震动引起的。
想问下楼主狗3用什么视频模式拍的?我用1080 wide模式右转快点就拍到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回去看录像,发现在地面上时高频噪音很大,飞起来就没了,可能是风的声音盖住了。
你说 ...

我一般都设成 M 了,W 太宽变形也大。

高频噪音有点奇怪,2D 云台没这问题的,难道真的是麦克风受干扰, 飞起来后螺旋桨声音很大麦克风增益降低所以干扰就相对减弱啦 ?

楼主:
你这个视频里面,我提到的几个毛病都有啊

解决了没有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视频里面,我提到的几个毛病都有啊

解决了没有啊 ?

退回去中。。。。。。。。。。。。

楼主:
哎,不水平的问题我的好像也有一点点,开机自检完慢慢自己向左歪,不过我发现拿起来晃几下似乎自己就能弄平了,这东西有点儿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不水平的问题我的好像也有一点点,开机自检完慢慢自己向左歪,不过我发现拿起来晃几下似乎自己就能弄 ...

我也是,开机自检视角会慢慢向左移动,拿起来晃几下就差不多回中了。凑合用吧。。

网友:
这个歪脖子加抽疯肯定得退回去了。。

网友:
我也中招了。跟楼上一样的。

楼主:
不稳定时的左偏头现象据说厂家会更新固件来解决。

起飞前视频里录到的高频噪音,当时在现场是听不到的,回来看视频才能发现,自己尝试查找原因,基本可以确定是新的 USB 接口带来的,拔掉的话就录不到噪音了,也尝试了把相机包起来屏蔽,发现不能完全屏蔽。

前期买到仍然采用背后专用 Gopro 接口 3D 云台的弟兄,能否说说是不是没有这个高频噪音?
如果是这样的的话,那就是这个新的 USB 接口替代方案存在缺陷,厂家得想办法解决。

网友:
請問師兄解決了高頻噪音的問題沒有?
我新買的phantom2+h33d雲台也是一樣!
穩定版也按照說明書裝好了,用的是Gopro3+黑色版,
錄影下來的片段在電腦上看,發現聲音只錄下了一些高頻噪音,畫面是正常的!之前用二軸雲台是可以正常錄取聲音的!

圖傳發射,iosd是舊有的,接線也檢查了好幾次,沒有接錯!
Phantom2 naza m 固件是3.0 , 還沒有更新!
gopro相機固件是2.0 , 也是沒有更新!
如果更新可否解決噪音問題?

网友:
師兄請問噪音問題解決沒有?
我新買的phantom2和h33d雲台跟你一樣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稳定时的左偏头现象据说厂家会更新固件来解决。

起飞前视频里录到的高频噪音,当时在现场是听不到的, ...

gopro接口版本无这个噪音 也无偏头 无不水平

楼主:
高频噪音是没办法的,问了几个人基本可以确定是 3D 云台的 GOPRO 接口换 USB 版本接口引起的

网友E:
我2位朋友也是Phantom2 + H33D,
gopro3+黑,USB接線,但他們沒有這個高频噪音,只是我的有!!
Phantom,雲台,接線,圖傳發射全部同一型号!
固件也更新了,但只是我的有高频噪音,何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一般都设成 M 了,W 太宽变形也大。

高频噪音有点奇怪,2D 云台没这问题的,难道真的是麦克风受干 ...

设成M,只采集画面中间一块,画质等于银狗的720P分辨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2位朋友也是Phantom2 + H33D,
gopro3+黑,USB接線,但他們沒有這個高频噪音,只是我的有!!
Phantom,雲台, ...

这么说,应该发回去原厂让他们检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成M,只采集画面中间一块,画质等于银狗的720P分辨率了。

请看我的测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599

M 模式裁剪的像素还是能超过 1920x1080 的,所以像质还是不错的,N 的话就跟 1280x720 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我的测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599

不会超过的,是插值的而已,画面模糊。

楼主:
FOV 视野(大约):
Superview-120度(感光CMOS的全部像素会压缩到1920x1080内,也就是包含了最多内容)
Wide-117度
Medium-90度
Narrow-60度

由于 Gopro Hero3+ 镜头无光学变焦,所以其不同 FOV 是通过裁剪 CMOS 上的不同区域实现的,视野越小,利用的 CMOS 像素就越少。
此 CMOS 总共 12M 像素,为 4000x3000 格式,
折算到各 FOV 下利用的横向像素大约数量是:
Superview: 4000   (2.45)
Wide: 3265   (2)
Medium: 2481  (1.52)
Narrow: 1632  (1)

上面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 FOV 的视野相对于 Narrow 的倍数(像素数,非角度),也代表在同样距离下拍摄同一个物体时,画面中得到物体需要放大多少倍,才能达到与 Narrow 模式下物体相同的尺寸(有点绕口哈)。

总体结论:

航拍的话 Superview 就没必要用了,Wide 和 Medium 可以有选择的用,追求画面总体清晰度的话选 Wide 模式,因为利用的 CMOS 像素最多,追求画面特定目标的清晰度的话,选择 Medium 模式,因为保留的细节较多。
Narrow 模式利用的 CMOS 像素最少,放大后才能达到 1920x1080,所以画面总体清晰度很差,只有在非常追求特定拍摄目标的清晰度时才适合选择。

楼主:
补充一下,最近把OSD和防干扰版内置了,然后图传也采取硬固定的方式安装(原来是用胶带软固定在脚架上的),

然后试飞了几次,似乎还没发现过偏头现象,似乎机身震动变小了,果冻也似乎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最近把OSD和防干扰版内置了,然后图传也采取硬固定的方式安装(原来是用胶带软固定在脚架上的) ...

楼主你好!

谢谢您的分享,是否可以把近期的飞行视频发上来分享一下。

楼主:
好吧,改天做个暴力飞行,拍个视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2位朋友也是Phantom2 + H33D,
gopro3+黑,USB接線,但他們沒有這個高频噪音,只是我的有!!

我的H3-3d也沒高頻聲,很正常,也沒歪頭,不過我的是背板連接器的,版本會有差別嗎?

楼主:
用背部插口的似乎都没这个噪音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雲台用那种減震球??有朋友说歪頭是因為机身震动!!改用軟一点的減震球会有改善,但我还沒有試!!!
我的P2已將IOSD和防干扰版内置了但歪頭情況也很常出现!!!

楼主高频噪音的問題如何解決?DJI技術員又不回,是否应该发回去原厂让他们检修????
现在知道不關GOPRO个咪高峯事!!
DJI技術員看到请回應一下高频噪音的問題!!!
旗艦產品不会如此差吧!!!
如解決不了高频噪音和歪頭問題,這个H33D雲台已經是一件失敗的產品!!

楼主:
我就是用的原装白色减震球。

高频噪音问题现在还有,我也觉得肯定是什么地方存在问题,比如缺少屏蔽什么的,大疆技术们也不知道在忙啥,没回应。
上次说要推个新固件解决歪头现象也没下文。

网友:
过几天我上个不水平的视频调整给大家

楼主:
不水平能自己调吗? 不麻烦的话就省得返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H3-3d也沒高頻聲,很正常,也沒歪頭,不過我的是背板連接器的,版本會有差別嗎?

朋友!风景不错啊!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