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拉萨是不是禁了GPS信号

楼主(2014-05-25):
拉萨怎么没GPS信号 没头苍蝇一样乱飞??

网友A:
那你就用~~~北斗!!

网友B:
拉萨属于高纬度地区,GPS信号的漂移比较大。一般商用的测量都需要差分设备来辅助。要是靠一般的导航认个路还行。用姿态吧。

网友C:
你确定是没有GPS信号?IOSD咋个显示的?

网友D:
俄罗斯对美国的反制裁措施,关闭俄罗斯境内的GPS基站了吧,哈哈,所以影响到你咯,嘿嘿

网友E:
完了,刚买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