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精灵2 H3-3D要如何设置才能避免拍到脚架呀?

楼主(2014-05-25):
特别是向右转弯或向下俯拍时,脚架总是时不时的进入画面。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广角调小也不行吗?

网友B:
还是用够三的m 或者N视角吧

网友:
盡量狗3不要開到W(超廣角).只開M(廣角)或開N(正常)模式就不會拍到腳架了

网友:
转向时慢一些不就可以了

网友:
腳架拆了!

网友:
操作平顺些,慢点转弯。狗三的视角调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够三的m 或者N视角吧

在狗3+里,具体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设置货分辨率和广角

网友:
最好用手机连接gopro设置,方便。

网友:
用gopro直接设置在这里

网友C:
換改裝腳架,就可以改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角调小也不行吗?

我用的1080  25   应该怎么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