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秒炸。请大家帮我看下电机是否报销了。

楼主(2014-05-25):
今天首飞秒炸。电机座断了。电机用手转动貌似没之前顺畅。通电低速给油。一收油。电机马上停下来。没有惯性。用手去转感觉有点一格一格的感觉。请问我这电机是否有问题?
还有就是我把了电机的电线。要装的时候才发现电调上的3条线是同意颜色。请问这怎么插回去啊?

网友:
看电机轴弯了没轴弯就换轴

网友:
三色线都不会?随便插  如果方向不一样随便换两根再接

网友:
1、低速给油,看看电机转的时候是否一侧起伏,主要是检查电机轴是否歪了。
2、中速给油,运转1~2分钟,看看电机是否发烫得厉害
3、电机和电调的3根线直接插上即可,若发现电机反转,则任意调换其中的两根线。
从照片上看电机还好

网友:
电机轴和轴承都要换

网友:
你这情况收油就停,而且还有一卡一卡的感觉,明显是电调设定了刹车功能! 和你的电机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只要给了钱的,想怎么插怎么插.

网友:
1]电机轴可能弯了,   2]电机磁块可能1 , 2块松脱了

网友:
我建议直接换电机哈。因为轴弯了,可以换轴试试,但是如果里面有擦到。是正不回来的。电机出问题擦到过热。要烧线的。到时候还是要炸鸡
看这个电机不是很大,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