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X3旋翼头来了。。。;-)

楼主(2014-05-25):
一直偏好高强度的工程塑料夹桨,今天没事用GAUI X3原装塑料桨夹山寨了一个X3的旋翼头,感觉不错。

用了飞越的54mm横轴,684ZZ的4*9*3桨夹轴承,F4*10*4推力轴承,1mm横轴垫圈一边用了2个,基本无虚位,运转顺滑。

换黑色中联试试。

网友:
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网友:
自己做的?!

楼主:
只是用现成的配件组合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用现成的配件组合了一下。

刚开始以为是自己做的桨夹···

网友:
我还以为3D打印出来的

网友A:
桨夹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夹自己做的?

GAUI X3原装塑料桨夹。

网友B:
那个旋转头的标志AL2RC是什么牌子

网友C:
感觉很别扭,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外貌不同,性能一样的吧!

网友D:
不错啊,把6mm主轴改成5mm更牛

网友E:
为什不用51mm横轴呢~

网友E:
左右各2个1mm垫圈就是4mm,51mm横轴,左右各1个0.5mm垫圈不是更好~

网友F:
中联用黑色的更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右各2个1mm垫圈就是4mm,51mm横轴,左右各1个0.5mm垫圈不是更好~

用54mm的横轴是为了加宽,使拉臂球头落在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联用黑色的更协调。

嗯,下次进个黑色的飞越中联,富力这个中联也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把6mm主轴改成5mm更牛

折腾这个就是为了用在450的5mm主轴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54mm的横轴是为了加宽,使拉臂球头落在中线。

富丽中联比泰世略短~

网友:
富丽的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富丽中联比泰世略短~

富丽中联宽度是27mm的亚拓尺寸,泰世的是29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很别扭,玩的开心就好

X3的塑料件就是这种风格,黑黑的粗粗的硬硬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感觉不美观   不过精神可嘉

网友:
尼 玛不协调

楼主:
尼 玛,脱了帽子放倒看好点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个旋转头的标志AL2RC是什么牌子

ALZRC   万能的百度一下你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ALZRC   万能的百度一下你就知道啦

谢谢,是富丽吧

楼主:
换黑色中联试试。

网友:
ALZ真出X3了哦,哈哈。就是不知道质量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