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块的openlrs 433接收机,照葫芦画瓢。

楼主(2014-05-25):
原帖在这里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114859
利用SI4432和arduino pro mini加一片3.3LDO即可搭建OPENLRS 433接收机!这个是很让人兴奋的事情,抽空做了个试试看,的确,能用,D9是PPM,D3是RSSI,该有的都有,还能通过小改造成为发射模块。看到他们还在测试4463,同功率下比4432能远一倍……

网友:
程序的问题

网友:
能详细说下吗?手里买了一套不会用,是不是可以改成数传。

网友:
期待使用效果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
焊功不错,布局干净利落,楼主手艺不错了得!

网友A:
RFM22B 不知道能用不,orange的开源433就是用的RFM22B ,跳频点

网友:
有详细的么

网友:
Si4432是一款低于1GHz高性能射频收发器。其主要针对工业、科研和医疗(ISM)以及短距离无线通信设备(SRD)。SI4432输出功率可达+20dBm,接收灵敏度达到-121dBm,可提供对数据包处理、数据缓冲FIFO、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空闲信道评估(CCA)、唤醒定时器、低电压检测、温度传感器、8位AD转换器和通用输入/输出口等功能的硬件支持。
◆240.0MHz~930.0MHz工作频段。
◆最高可设置为+20dBm的发射功率。
◆高灵敏度(433MHz,2kbps,0.1%误码率时为-121dBm)。
◆低电流消耗,接收模式时仅18.5mA。
◆支持0.123kbps~256kbps的数据传输速率。
◆支持多种调制模式(OOK、FSK、GFSK)。
◆提供对同步字检测、地址校验、灵活的数据包长度以及自动CRC处理的支持。
◆支持RSSI(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和CCA(信道清空评估)。
◆通过4线SPI接口与MCU连接,同时提供3个可设定功能的通用数字输入/输出引脚。
◆单独的64字节RXFIFO和TX FIFO。
◆工作电压范围:1.8V~3.6V,掉电模式下电流仅为15nA。
◆工作温度范围:-40℃~+85℃
原理、应用图百度上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M22B 不知道能用不,orange的开源433就是用的RFM22B ,跳频点

RFM22这个比较贵,做产品都是用这个。si4432比较便宜,为什么用的比较少?不是很清楚。他们都是openlrs,可以互相兼容的。

网友A:
查了下淘宝,差不多的价格啊,没便宜几多啊,不过看hoperf说,RFM22B就是基于si4432的。不过看到rfm26那个连接速率相当了得啊
型 号        产品类型        工作频率(MHz)        工作电压(V)        传输速率(kbps)        发射功率(dBm)        接收灵敏度(dBm)        发射工作电流(mA)        接收工作电流(mA)        睡眠电流
RFM26        TRX        433/868/915        1.8-3.6        1024        +20        –126        85        10/13        50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淘宝,差不多的价格啊,没便宜几多啊,不过看hoperf说,RFM22B就是基于si4432的。不过看到rfm26那个 ...

RFM22一个19,4432一个13,对于电子件6块的差价已经是很多了,RFM26用的就是4463,TB要99,4463模块只有26,下回买来试试。

网友:
通讯距离测试过么

网友:
给个QQ求指导

网友:
越来越好玩了

网友:
楼主拉距测试了吗?能有多少?

网友:
有点意思  改天试一下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呗

楼主(2014-06-27):
关心距离的,可以参考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4258
合适的发射和接收天线100mw以及干净的电磁环境可以8km+

楼主:
上个图

用SDR看自制的TX的跳频分布。

自制的TX,D8是PPM IN,A5接蜂鸣器,A4接对频开关,一样超低成本。

网友B(2014-08-21):
你好,这个openlrs没有pwm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openlrs没有pwm输出吗?

当然有,请参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90913  那位楼主已经回复你了。

网友(2014-10-12):
4463能用吗?

网友:
4463能用吗?还有就是有没有大功率的模块。。。没找到1W的,要么就不是IIC接口~~~

网友C:
Transmission CRC check for command: 3 failed, re-connecting is advised
这个错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14):
引用 网友C:
Transmission CRC check for command: 3 failed, re-connecting is advised
这个错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

可能是接线的问题,没通,我也有过。

网友:
你好  请问100mw的拉距大概多远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网友(2015-02-03):
引用 楼主:
上个图

用SDR看自制的TX的跳频分布。

你这是哪个SDR软件?

网友:
哈哈,我也做了一套,不过按照这个焊接的线序,接收要选DTFUHF4/6ch RX,发射要选DTFUHF4ch as TX。不知道其他几种模块类型都是什么样的电路。

TX

TX

RX

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