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鸭翼机首飞测试,35#楼有图

楼主(2014-05-25):
鸭翼机的好处,后续吧,首飞OK

先报配置,1.2M机翼,0.6M鸭翼,机长1M,银燕2215(KV1250)+1050桨,银燕9克舵机三只,辉盛995舵机一只(导向轮),2550MAH3S,起飞质量11**克?

期盼跟风大作

网友A:
问一下,垂尾是如何固定在铝方管上的?

楼主:
自己顶,说说好处

秃秃,适合安装摄像头等,大功率图传等靠前安装,离机尾的舵机等很远,不容易干扰舵机;

鸭翼机的气动特性,机翼不易出现失速而引发螺旋,整机速度慢了,会慢慢掉高度,但姿态保持的还可以,受够了常规布局飞机低速动辄机翼失速导致螺旋的模友看过来;

尾推,不损桨 ,因为动力源离机头最远,可以让摄像头远离振动源,还可以试试油动FPV,;

机身可配重区间长,配重时电池滑来滑去,方便的;

所用舵机少,更可靠,只有三个操作面(副翼兼升降舵(2个操作面)还有方向舵),当然,我的测试机前轮用了个大舵机,金属齿的辉盛995,耐造点;

着陆完美的实现和保持大仰角,刹车感好,滑跑距离短;

制作方便,成本低,外形尺寸宽容,目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垂尾是如何固定在铝方管上的?

看图说话:

网友B:
支持原创,有没有考虑在翼尖增加小翼来提高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原创,有没有考虑在翼尖增加小翼来提高稳定性

翼尖小翼考虑过,但我更看中有个可控的方向舵,翼尖双垂尾的布局,一是安装不便(需要两个舵机,还有舵机布线等),二是经过试验,中置的单垂尾的效果应该是达标的。

楼主:
打算完美起降,居然让横风吹得。。

网友C:
顶一顶,赞楼主!!!如果前面的小翼做到和主翼一样宽,会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顶,赞楼主!!!如果前面的小翼做到和主翼一样宽,会是什么效果?

那样就演化为串列式布局了,

目前的鸭翼尺寸升力已经完美配平了,不需要再加大尺寸了。

网友D:
前鸭翼可控吗,还是三角翼混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翼尖小翼考虑过,但我更看中有个可控的方向舵,翼尖双垂尾的布局,一是安装不便(需要两个舵机,还有舵 ...

我的意思是增加不可动的小翼,单纯增加航向稳定性,而主垂尾保持不变。原因是将来你机身上是要挂载设备的,而且都是外露的,对气动性能会有不小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鸭翼可控吗,还是三角翼混控

鸭翼固定安装角,不可控,直接三角翼混控,方向舵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增加不可动的小翼,单纯增加航向稳定性,而主垂尾保持不变。原因是将来你机身上是要挂载设备的 ...

提醒的是,如果机身挂载太多,影响到垂尾的工作,可以考虑两翼尖加小翼以增强航向稳定性,但我更倾向于适度加大垂尾高度的办法,翼尖立尾虽然没有可动部分,但存在机翼的携带性及翼尖小翼的安装等 的问题;

当然,翼尖小翼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减小诱导阻力,增加机翼升力,这点我动心,可以考虑鸭翼和机翼都加上小翼,谢谢关注和顶贴。

网友E:
请问楼主次飞机的 重心 在 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次飞机的 重心 在 那????谢谢

两个机翼的升力中心连线的中间位置

网友:
这应该属于串列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机翼的升力中心连线的中间位置

网友:
楼主这个飞机很简单,是最大优点。事实上鸭翼机可以将垂尾适度后移,这样可以提高航向稳定性,以确保加负载重物后稳定性。看样子我觉得继续加高垂尾不理想,我建议适当降低现有垂尾高度,增加一块固定不可操纵的垂直安定面(腹鳍、尾鳍)到机身尾部下方。因为有一种说法是对大多数飞机而言,垂尾在机身下方其实效率更高,所需面积更小,只不过因为考虑起降因素绝大多数飞机都把垂尾装在上方。楼主这种起落架和动力布局很适合在机身后下方装垂尾。
此外机翼展弦比一般,也可以加翼尖小翼降低诱导阻力并充当垂尾补充。机身是铝管强度没问题,最好还是加个泡沫机头罩吧,这机身撞到人可不是好玩的。

网友:
谢谢 ,楼主,请指教。

谢谢 ,楼主,请指教。谢谢 ,楼主,请指教。谢谢 ,楼主,请指教。

谢谢 ,楼主,请指教。谢谢 ,楼主,请指教。谢谢 ,楼主,请指教。

楼主:
看图说话:应该是这里(我的目前就是这里连线的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说话:应该是这里(我的目前就是这里连线的中间)

谢谢 ,楼主,请指教。谢谢 ,楼主,请指教。

万分 感谢。

大哥谢谢。拜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醒的是,如果机身挂载太多,影响到垂尾的工作,可以考虑两翼尖加小翼以增强航向稳定性,但我更倾向于适 ...

支持这个

网友:
鸭翼在不影响气动布局的前提下可以做的更趋于性感和漂亮,比如带点后掠角等

网友:
总之这个机型简单实用,期待油动FPV测试

网友:
这鸭子在空中倒着飞啊,好玩!LZ真是创意无限啊,顶了!

网友:
快点搞超长续航fpv瞧瞧  记得带上3轴云台 哈哈

网友F:
可以转向就无敌了,机翼最好做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转向就无敌了,机翼最好做加强

有方向舵的,空中舵效还可以,降落时候可以用于航向修正的;还有前三点的起落架,前轮很灵活的,跑车一般,嗨皮着呢,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老K新作,推崇备至啊

网友:
要火了   必须顶    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K哥

楼主:
安装好了H飞控,GPS,520线摄像机,433切糕1W接收机,准备爽玩,午饭后,还真玩了两个起落,荒漠地方的地面酷热,气流很不稳定,尘卷风多发的时间啊,不管它,小范围活动了下筋骨,半径5-600米吧,基本上看屏幕飞的,期间测试了降落,降落降低了自稳P值,检查电量,第三次继续爽,小范围,基本上第三人称,之后掉头弯道,准备降落,怪,飞机感觉像是喝醉,慌了几下,居然栽下来,咋?速度太慢,失速了?——这个JJ很少这个情况;细看,原来JJ低速飞进了尘卷风,炸到地面的JJ被风吹得离开炸机点几十米,好大的旋风

机翼(机翼和鸭翼)小伤,机身基本完美,电控,基本无大碍,摄像头也完好。没有录像。

整顿旗鼓再战

楼主: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dh-SPhpvHuaMGGolovyYB6h_Eri2OCyy4933C7F4fVn2svxb1-9D2ygfdrhLAFeB

这就是罪魁祸首,当时扬起的沙尘很少,无法辨识和躲避啊

网友G(2014-07-11):
楼主,机翼是怎么固定在铝管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机翼是怎么固定在铝管上的

螺栓+橡筋

网友G:
机翼和鸭翼的翼厚是多少安装角多少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翼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翼和鸭翼的翼厚是多少安装角多少

10-15%厚度的机翼吧,买的泡沫标准机翼...安装角自学,那样搞懂的好,对鸭式布局的妙处领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翼型

一般的克拉克Y的平突翼型bs吧

网友(2014-08-24):
楼主是在宁夏吗?

网友H:
     本人,新手,也做了个。首先声明,不是看了你这个仿的。我的做好了一个多月,还没上电机,暂时没空。     可折叠机翼,折叠垂尾,携带方便,机身内空间大。缺点,需要大电池压机头,预计两块2200.鸭翼:机身:机翼的长度是1:1:2,至于重心,引用我仿的 原作者Ed发我的一份email里的一段话:It will fly the most efficiently at that point but for the first few flights I recommend moving it 5cm forward.  Once you are comfortable with the plane it can be moved back gradually.  Be sure to start with a little reflex in your elevons.  The bottom surface should be inclined up about 5 degrees for the first flight but you will likely need to trim that downwards.
    飞机有待测试,等试飞成功了再介绍下制作细节,和一些制作技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本人,新手,也做了个。首先声明,不是看了你这个仿的。我的做好了一个多月,还没上电机,暂时没空。  ...

为什么要压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要压机头?

平衡

网友I:
鸭翼机的升力中心在两个机翼中间,与重心重合,怎么算也不用再机头装电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鸭翼机的升力中心在两个机翼中间,与重心重合,怎么算也不用再机头装电池。

我知道,难道后面重,不该前面不该放点东西么,后面电机电调,还有个大机翼,东西装上,就是后面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知道,难道后面重,不该前面不该放点东西么,后面电机电调,还有个大机翼,东西装上,就是后面重,

我也在做鸭翼的,试飞完给你看看我怎么配重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也在做鸭翼的,试飞完给你看看我怎么配重的

呵呵,真不知道你那个设备要挂哪里,我这个是跟老外学的,我还发了邮件问他,电池可以放在任何使重心保持平衡的地方,上两块电池一个是压机头,一个是飞的时间长,而且我的全部可拆卸,折叠机翼。不谦虚的说,你的机翼没我做的好看

网友I(2014-09-23):
引用 网友H:
呵呵,真不知道你那个设备要挂哪里,我这个是跟老外学的,我还发了邮件问他,电池可以放在任何使重心保持 ...

这种飞机的升力中心肯定在两个机翼之间,重心重合就行了,电池怎么可能需要放在机头?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种飞机的升力中心肯定在两个机翼之间,重心重合就行了,电池怎么可能需要放在机头?

电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使重心保持平衡的地方,如果重心正确,电池放在机尾飞机能使飞机保持平衡也是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使重心保持平衡的地方,如果重心正确,电池放在机尾飞机能使飞机保持平衡也是可以的 ...

重心找的靠后了,今天去飞,一直仰头,摔坏了鸭翼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重心找的靠后了,今天去飞,一直仰头,摔坏了鸭翼

呵呵,那还好修,我就说嘛,电池肯定靠近机头的,毕竟电机和机翼占了大头

网友I:
diy鸭翼机,鸭翼弦长与主翼相同,翼展是主翼一半为0.6米。重心定在两机翼升力重心的靠主翼三分之一处。试飞仰头严重。
求助应该重心放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I:
diy鸭翼机,鸭翼弦长与主翼相同,翼展是主翼一半为0.6米。重心定在两机翼升力重心的靠主翼三分之一处。试飞 ...

正中间往前移动5cm左右

楼主(2014-11-15):
鸭翼机飞行特性优异,体验下吧,自己顶,同时预祝坛子里的鸭翼机都爽飞

网友:
这个帖子好!!我也做一架去,后面那个机翼可以做上反角吗???主要是有个现成的机翼带上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