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不能改三轴

楼主(2014-05-25):
这种云台板子能不能改为三轴云台的?该怎么弄要什么程序?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你这个不是三轴的吗?

网友:
可以改,但是很难操做。就像凤凰摸似器里的4轴一样,没有定高,没有自稳,会手忙脚乱

网友:
拿来主义,自己查一下就知道了,又不麻烦

网友:
改好卖给金三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三轴的吗?

貌似不是三轴的

网友B:
可以改
谁说难改的,一点也不难,我就是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
谁说难改的,一点也不难,我就是这么弄的

怎么改?需要什么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改?需要什么东西

说清楚点么,,让楼主了却心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清楚点么,,让楼主了却心愿!!!

其实你也想知道

网友:
一个电机足以  打开电脑调参  板子本身带第三轴控制

网友D:
三胖玩三轴啦,这个本来就是三轴云台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胖玩三轴啦,这个本来就是三轴云台控制板

你确定这个是3轴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确定这个是3轴板?

看看背面有mos管没,有就是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背面有mos管没,有就是三轴

后面很平坦的没有任何元器件的

网友:
150-180RMB BGC要再配一個三軸擴展版,好像幾十吧,就能用了,

网友:
我的和楼主的板子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问厂家

网友:
加上扩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