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一起低成本DIY apm无线数传,安卓OTG测试

楼主(2014-05-25):
玩APM几个月了,飞的久了感觉有点无聊,上礼拜新换了碳管机架安装时没留意飞控的USB口被遮挡,导致连接电脑非常不方便,遂开始考虑增加数传。但是上网一找一对数传怎么的也要近2百米,倒也不是买不起,而是无疑搜索中无疑看到有商家卖超小型433数传模块,TTL输入接口,空旷地方200米距离(我只近距离连电脑足够用了),主要价格便宜才19.9/只。但是在论坛搜索有关APM数传的帖子,都说要支持MAVLINk协议,但也有人说不需要,所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2只回来,连同运费48块钱

就是上面这种模块,供电电压3-5V,可以设置信道、波特率等,发射跟接收可以互换使用,所以买2个回来就可以了

另外还要买一格USB转TTL模块,10块钱以内,芯片有PL2303、CP2102等选择(与数传模块可以在同一家买到,避免广告嫌疑需要的可以PM),我自己用的是CP2102(其实是富斯6通控连接电脑的那个东西,遥控坏了而已)(经过测试,发现CP2102 无法通过手机OTG使用手机地面站,更换为FT232芯片即可支持手机,连接、调试均与本文CP2102相同)

准备好以上3个东西,接下来就要设置数传模块了。先下载一个串口调试软件http://4.gddx2.crsky.com/201005/SerialDebugTool_v1.0.rar,下载好后不用安装双击即可运行。但是在运行这个软件之前要先连接好USB转TTL模块与数传模块,看下图

把usb转TLL模块的TX端连接数传模块的RX端,USB转TTL模块的RX连接数传模块的TX,另外数传模块的引脚5(CON接口)接地线(此线不连无法写入命令),最后不要忘了把电源VCC+5v跟GND地线也连接到USB模块上,千万别接错否则通电即烧433模块。

完成好上面的连接后就把USB接口插电脑上,电脑可能会提示你安装新硬件驱动,照做就是,这个就不用我解释怎么做了吧(驱动精灵搞定)

安装完硬件后,就可以打开刚才下载的那个串口调试软件了(要先插好USB模块再打开软件),如下图

选择好端口(可以在  我的电脑-管理  看到端口号),点击  打开串口  ,如果连接成功的话左下角的状态栏会有个绿灯,否则请重新检查连接。软件左边的串口设置就用默认不需修改,串口号下面的波特率指的USB接口的不要修改,默认是9600,改为其他会导致无法写入命令更改信道。在软件下方有个发送栏,依次输入  AT  点发送,再次输入 AT+B57600  点击发送,最后输入    AT+C069  点击发送。输入这一步如果成功的话会在软件的空白区域显示 OK OK-57600 OK-069,如果没有显示这些就说明串口设置一栏的波特率不对或者没有打开串口,请返回上一步检查操作。输入命令直接点发送,软件界面下面两个选项:HEX格式发送以及自动发送都不选。

把2块数传模块都按照上面的步骤设置好相同的信道(C001-C127)、波特率同样为57600(其它波特率会导致无法连接地面站)。

设置完成后,把2块数传模块的引脚5(CON接口)与地线断开悬空即可,其中一数传模块依旧连接USB转TTL模块,另外一数传模块按照对应接口连接APM飞控的数传接口(飞控RX输出接数传TX,飞控TX输出接数传RX,电源地线对应连接)。

到此就完成了一对433M的APM数传连接了。

连接步骤: 飞控通电自检,打开地面站,选择对于端口,波特率选择57600,点击CONNET即可!

祝你成功!

最后说一下,这个数传由于非3DR数传,再地面站的3DR RADIO选项里面是无法设置的,但是依然可以正常使用。连接完成后可能会有大概5~6秒地面站无反应(不明白什么原因),过后就好了,也几乎感觉不到延时。

下面是我今天刚刚做好的这个数传

飞控端

USB电脑端

今天测试了手机地面站,发现无法识别,几个地面站都是如此(非手机问题),上淘宝看到有商家宣传使用FT232芯片作为USB转TTL使用,手头也刚好还有之前玩单片机时留下的一块USB转TTL板,按照同样的接线方式连接好数传板,由于之前数传已经设置好信道以及波特率等参数,故现在只需确认连接无误即可直接使用,通过验证,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均可以正常使用!

另外有魔友提到这个数传模块距离太短,刚刚上网搜了下有400米~5000米距离的,价格从几十到150块之间,看了介绍都是TTL接口并且连接设置方式都几乎相同,所以如果你需要远距离的可以找商家问清楚接口模式,按照上面的方式设置连接即可!

有魔友提到无法使用这种数传升级固件(3DR没有用过不清楚),我自己也试过不行。研究后发现问题在于:无限数传虽然有着跟USB同样的通信功能,但是它缺少RESET(复位)信号,无法在刷固件的过程中给2560复位进而会导致安装失败,所以请不要用数传安装升级固件!

网友A:
飞控端接在哪儿?

网友:
之前也看到这些模块,但是没去弄,听人说协议不一样,现在楼主证明了与协议无关哈。 技术贴,赞。

网友:
这得帮顶 省米的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端接在哪儿?

把2块数传模块的引脚5(CON接口)与地线断开悬空即可,其中一数传模块依旧连接USB转TTL模块,另外一数传模块按照对应接口连接APM飞控的数传接口(飞控RX输出接数传TX,飞控TX输出接数传RX,电源地线对应连接)。    认真看帖!!!

网友:
好东东,省钱。

网友B:
小白发问,是否以前飞控要通过usb线连接电脑调参,现在通过这无线模块就可以无线连接电脑调参的意思?

网友:
学习你无私贡献的精神

网友:
技术引发革命!

网友:
传输距离短了点,其他都是一样的

网友:
支持!!!赞一个

本来就与协议无关,透传模块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这个只要 支持透明传输的无线模块都是可以的,而且波特率可以自己根据不同的模块修改

网友C:
过两天我买个其他类型的试试,至于那个什么协议,我认为应该不是问题,买透传的就可以,透传不管什么协议,原封不动传出去,重要的是全双工,3DR是全双工的,山寨的一般不是全双工,只是内部自动切换收发,我们可能感觉不出来,

网友:
感觉APM虽然说开源,但也有点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不用通用的模块,总要搞点特殊的硬件。
PCB本来用两层板就行,但要偏要搞4层板(PC较低端的主板也就是4层板),板上的IC好多也用比较偏门的,这无形中增加了成本,也提高要DIY的难度

网友:
好文章啊,谢谢LZ分享!

网友:
留名,自己有时间也做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过两天我买个其他类型的试试,至于那个什么协议,我认为应该不是问题,买透传的就可以,透传不管什么协议, ...

搞个功率大点的,最少1公里的出来。200米太近了。

楼主:
RE: 跟我一起低成本DIY apm无线数传

引用 网友D:
搞个功率大点的,最少1公里的出来。200米太近了。

我现在只是买最便宜的来验证测试而已,加之原本目的是近距离调试用(原本用USB线校准罗盘那叫一个痛苦),如果有需要可以换大功率4KM距离,100多一个而已,设置方法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发问,是否以前飞控要通过usb线连接电脑调参,现在通过这无线模块就可以无线连接电脑调参的意思?
来自 ...

是的,数传的作用就是相当于USB线,更方便调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只是买最便宜的来验证测试而已,加之原本目的是近距离调试用(原本用USB线校准罗盘那叫一个痛苦) ...

就怕买回来结果用不上,退又不通退,还是等小白吧

网友:
刚好想买3DR的 下次试试吧

网友D:
LZ,可不可以用这种方法升级一下你的数传?
新手课堂,APM 3DR数传固件的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级固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3904&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怕买回来结果用不上,退又不通退,还是等小白吧

我APM上手也多亏你的视频,帮我解决了一些难题。刚刚问过卖我模块的商家,只要我这个200米小功率模块可以实现的功能大功率模块只要接口相同均可以使用!另外你的固件升降级方法在这里行不通,不是你的方法不对,而是地面站3DR RADIO这个选项里面根本无法识别数传类型,所有参数均无法显示

网友:
硬件设备在物理层

协议在此之上   所以无所谓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技术贴!感谢LZ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APM上手也多亏你的视频,帮我解决了一些难题。刚刚问过卖我模块的商家,只要我这个200米小功率 ...

apm的3DR是多了一些数据验证之类的功能..数传的话基本都可以通用..只要是透传就可以..只是有写无线模块带宽太小..会导致数据收发很卡...我之前mwc曾想用apc220的...接过就是带宽太小很卡很无奈...话说apc220那会买的时候也100多呢...你这个不错,看来带宽够

网友:
我之前还用路由都连接上了,就是会莫名死机

网友:
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上,哈哈

网友:
这个贴必须顶一下。以后玩APM会越来越便宜哈。感谢楼主小白鼠。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怕买回来结果用不上,退又不通退,还是等小白吧

买的时候跟卖家讲好,用不了就推,大不了花点邮费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时候跟卖家讲好,用不了就推,大不了花点邮费罢了,

谁要愿意买我这2块去了我立马去买1.5KM的回来试

网友:
虽然不会,也不懂,但顶楼主这样无私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APM上手也多亏你的视频,帮我解决了一些难题。刚刚问过卖我模块的商家,只要我这个200米小功率 ...

这个应该就要mavlink协议了

网友:
这该也有我一份了

网友E:
如果只是为了调参、近距离用,不如飞控端加蓝牙模块,手机端直接蓝牙,无需OT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为了调参、近距离用,不如飞控端加蓝牙模块,手机端直接蓝牙,无需OTG了

蓝牙太容易受干扰了,我的蓝牙耳机只要开遥控立马断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蓝牙太容易受干扰了,我的蓝牙耳机只要开遥控立马断线

楼主PM下连接,另外Si4463的可不可以?

网友G:
正好上个月研究这个,原来是直接使用蓝牙hc-06当数传的,想diy个距离更长的。
3dr是基于si4432芯片+MCU stm8的。我于是买了SiliconLabs更先进的si4463透传,含MCU,型号hc-12,号称1200m距离,38元一个。
但无论怎么设置是空旷只有以内才40米稳定。

查了不少资料,才发现淘宝所有号称500,1000,2000米的,基本都是半工,然后是在最低速度下1.2k每秒,基本没有干扰才能达到。另外也不保证少量丢包。
而APM的数据,默认是56k的数率,这样距离稍远,干扰稍多,错误率就大量出现,本来就是半工,还要持续重发,这样就很不稳定了。
联系了卖家也认为这是正常的,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可能本来这种模块就是用来低数率抄表使用的,并不适用apm高速长距离传输。
当然40米是用弹簧天线,如果换胶棒天线,应该更远,但是100-200米可能也是这个模块56k的极限了,因为规格书上提到当速率翻倍时,距离也会折半。

于是这个就放一边了,还是使用hc-06蓝牙,好歹距离也有30米的左右(手机支持蓝牙4.0),手机上也不用连线,挺整洁的, 当然也不用支持otg。
所以还是建议直接上3dr,淘宝上最便宜也是140元一套。毕竟是使用3dr的固件和公板,各种针对APM优化和兼容性,不是非APM专用透传模块可以达到的。

希望大家不浪费money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PM下连接,另外Si4463的可不可以?

上淘宝搜433数传模块就可以了,一大堆的只是注意一定要串口(即有TX、RX接口)。另外搜USB转TTL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好上个月研究这个,原来是直接使用蓝牙hc-06当数传的,想diy个距离更长的。
3dr是基于si4432芯片+MCU st ...

数传模块大都是可以设置工作模式的u1~u3,而且大都默认U1 模式(较为省电)低波特率(保证距离),但是U1 模式延时比较大丢包较多。我的这个开始时距离最远确实在160多米距离还有连接,但是卡顿很厉害,而且每次点击连接地面站后的5~6秒钟地面站数据是没有反应的(不是地面站或电脑问题,USB线就不会),后来检查模块工作模式就是U1 ,昨晚上把工作模式改为U3(最耗电、最低延时)后就不会有那5~6秒没反应了,但是距离还未测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小白发问,是否以前飞控要通过usb线连接电脑调参,现在通过这无线模块就可以无线连接电脑调参的意思?
来自 ...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是的

多谢赐教,正潜水学习准备跳APM坑!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多谢赐教,正潜水学习准备跳APM坑!

去www.ardupilot.com好好学习一下,相当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可不可以用这种方法升级一下你的数传?
新手课堂,APM 3DR数传固件的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级 ...

不可以的。3DR Radio使用的模块是HM TRP。芯片是si1000。固件是SiK。
如果使用透传也可以,只是没有一些特殊功能,比如rssi,远程配置,mavlink重发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发问,是否以前飞控要通过usb线连接电脑调参,现在通过这无线模块就可以无线连接电脑调参的意思?
来自 ...

如果只是调参建议使用蓝牙ttl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www.ardupilot.com好好学习一下,相当牛

感谢兄台的明灯指引,确实好牛B,但全E文我看不懂,泪牛满面

网友:
问一下,连手机地面站不需要张驱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要愿意买我这2块去了我立马去买1.5KM的回来试

多少米出?

网友I:
我照着帖子里的介绍也来了一套,设置完后,用电脑打开MP就是连不上,如果短接机载模块的T和R,用串口通讯助手发送数据可以正常返回,USBTTL用的2102,楼主帮忙参谋参谋还有哪里没注意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照着帖子里的介绍也来了一套,设置完后,用电脑打开MP就是连不上,如果短接机载模块的T和R,用串口通讯助 ...

MP端口选对没有,再就是端口速率一定要选57600(MP、数传都一样),重点检查飞控到数传模块的连接,OSD一定只接OSD的RX

网友:
引用 楼主:
MP端口选对没有,再就是端口速率一定要选57600(MP、数传都一样),重点检查飞控到数传模块的连接,OSD一 ...

MP跟串口助手设置的一样,应该没问题,我还没接OSD,原来APM出来的线接的是蓝牙模块,连过手机没问题,晚上再回去折腾折腾吧,想不出哪的问题

网友:
利用无线透传链接,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就是一直没落实,现在楼主当了先行者,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也想搞一个
这下可以弄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MP端口选对没有,再就是端口速率一定要选57600(MP、数传都一样),重点检查飞控到数传模块的连接,OSD一 ...

这次先用串口助手看了一下数据,能凑合看到一些自检信息,然后就一直是乱码了

目前点连接还是无法连接,能帮忙看看你那返回的都是什么数据吗?

网友:
感谢分享!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次先用串口助手看了一下数据,能凑合看到一些自检信息,然后就一直是乱码了

串口设置那里的波特率不是57600,是9600才对,这个是TTL界面的波特率,不是指无线的波特率,

另外发送命令一定要以字符直接发送,不要以HEX格式发送,上面的现实也不要以HEX格式显示,一般不需要2块模块来连接测试,我的是2块单独设置好后就可以直接用了。下面是单独一块设置时常用命令:
1. AT
     发送这个命令,将返回OK字符。
     例:发AT返回OK

2. AT+V
     模块返回版本信息。
     例:发AT+V返回HC-11_V0.0

3. AT+Bxxxx
     将波特率设为xxxx。这个值可为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例1:发AT+B4800返回OK-4800
     例2:发AT+B115200返回OK-115200

4. AT+Cxxx
     设置通信频道。从001到127可选。
     例:发AT+C058返回OK-058

5. AT+FUx
       切换串口透传模式。x的值1~4可选。
       例:发AT+FU1返回OK+FU1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串口设置那里的波特率不是57600,是9600才对,这个是TTL界面的波特率,不是指无线的波特率,

另外发送 ...

9600我试过,那样连发送返回的数据都是错的,所以才改的57600

而且那些乱码不是我发送发回的,是APM飞控上电后自动发送的,然后通过433接收后在串口助手上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次先用串口助手看了一下数据,能凑合看到一些自检信息,然后就一直是乱码了

你用串口助手察看连接APM情况?这样没什么意义,而且也设置不了串口模块的。要先用串口助手设置好2块数传模块后再连接,不明白你想这样用串口助手想看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9600我试过,那样连发送返回的数据都是错的,所以才改的57600

而且那些乱码不是我发送发回的,是APM飞 ...

有没有将那个设置端口接地再发送命令?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将那个设置端口接地再发送命令?

接地了,发送AT会返回OK,如果不接地是什么都不返回的

我不是为了用串口助手看APM返回的数据,我是因为连不上,所以就打开串口助手看看是否连接上了,有数据返回,应该是433连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地了,发送AT会返回OK,如果不接地是什么都不返回的

我不是为了用串口助手看APM返回的数据,我是因 ...

模块设置的参数是什么,信道,波特率一直吗,设置完后设置端口要跟地线断开才能正常通讯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模块设置的参数是什么,信道,波特率一直吗,设置完后设置端口要跟地线断开才能正常通讯的

我设置的命令是
AT
AT+B57600
AT+C039
AT+FU1

不过我串口助手返回的是OK-B57600,不像你写的只是返回OK-57600,会多个字母

两块都这么设置的,然后拔掉USB,断开地线,再插回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设置的命令是
AT
AT+B57600

多个字母应该没什么问题,57600不行试试其它,应该总有一个可以连接的上

网友:
高手一只,相当牛啊。

网友:
你玩APM遇到空中APM重启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个字母应该没什么问题,57600不行试试其它,应该总有一个可以连接的上

哎,没戏了,该试过的都试过了,看来我只能放弃这个便宜的数传了,再次谢谢你耐心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个字母应该没什么问题,57600不行试试其它,应该总有一个可以连接的上

终于有点进展了,换了台XP的机器,会提示timeout,然后就开始读取数据了,但是很慢很慢,晃动APM,那个HUD界面会跳帧似的变换,不知道你用的怎么样
用这套设备再连win7的机器,又没戏了,主要是win7的那台MP不会提示timeout,然后自动重试。

网友:
必须顶一个!

网友:
这个  能不能接蓝牙模块?

网友I:
搞定了,莫名其妙速度也快了,每次连接很顺畅,不过只能在XP上,win7上还是不行,不过这几天的折腾也算没白费,早知道一直用XP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搞定了,莫名其妙速度也快了,每次连接很顺畅,不过只能在XP上,win7上还是不行,不过这几天的折腾也算没白 ...

可能是你系统对整个串口支持不好,我用的WIN7 旗舰版,纯净版,现在有关模型的东西像开源头追、云台、BLHeli等等连接都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你系统对整个串口支持不好,我用的WIN7 旗舰版,纯净版,现在有关模型的东西像开源头追、云台、BLH ...

有可能,我win7连那个2303串口就蓝屏,很郁闷

网友J:
能给pm个淘宝网址不,多谢啊!

网友:
这种走TTL的模块都是透明传输的,就是给什么就发什么,跟协议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在地面站配置的时候如果不支持MAVLINk协议,无法从协议里面解析出对数传的一些配置信息。
另外由于波特率较高,这种数传如果不加PA的话最多也就几百米吧。
目前有一种采用LORA调制的低频数传,频段470-510,50mW可靠通信距离2-3公里左右。但是速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给pm个淘宝网址不,多谢啊!

自己上网搜吧,PM给你,你却只接受好友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上网搜吧,PM给你,你却只接受好友信息!

我错了我错了,刚设置好,烦请再发一遍,谢谢啊,实在搜不出来,技术不是太懂!

网友:
把这个概念打做带串口radio接篮牙,用带篮牙手机接收,可解决部份手机不支持串口连接问题,貌似可行

网友(2014-06-30):
这种贴必须顶,一为楼主技术精湛,二为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必须好好学习下  哦额呵呵

网友:
这个好像需要配合支持数传的固件哦

网友:
高手啊  技术贴 必须顶啊

网友:
学习了,留名以备后用。

网友:
不明觉厉,顶

网友:
支持楼主观点!学习楼主精神。

网友K:
你好 用你的教程做了数传后 升级apm 固件数传无法使用 有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 用你的教程做了数传后 升级apm 固件数传无法使用 有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也是无法直接用这种数传升级固件,因为没有用过真正的3DR数传原本以为3DR也是这样所以没有在意,后来想想当初做这个数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调试方便,升级固件也只是偶尔的事就更懒得去研究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 用你的教程做了数传后 升级apm 固件数传无法使用 有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找到有网友的帖子提示,不要使用数传升级固件,因为数传没有RESET(重置)功能,无法对ATME2650进行复位而导致错误,还是乖乖用USB线升级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找到有网友的帖子提示,不要使用数传升级固件,因为数传没有RESET(重置)功能,无法对ATME2650进行复位 ...

你好 是升级了apm  就无法继续使用这个数传了 好像apm 需要特殊固件才能支持这个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数传,多谢lz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 是升级了apm  就无法继续使用这个数传了 好像apm 需要特殊固件才能支持这个

不好意思开始没看清楚,不知道你升级到什么版本?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开始没看清楚,不知道你升级到什么版本?

是最新的 3.2 rc  和3.15  软件自动升级的这样的固件无法使用数传   现在用的是 飞控卖家给的专用固件才能使用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最新的 3.2 rc  和3.15  软件自动升级的这样的固件无法使用数传   现在用的是 飞控卖家给的专用固件才 ...

昨天我的也升级了 1.3.5跟3.2rc3,没有出现说用这种数传无法连接的现象,包括2台台式机跟2台手提电脑,随后MP继续升级至1.3.7依然可以连接。怀疑是你的电脑端问题
另外感觉3.2RC3要比3.15稍微稳那么一点点,混合模式并没有多大惊喜,就是摇杆回中时刹车没那么厉害有一小段滑行,其他感觉跟定高时飞行差不多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昨天我的也升级了 1.3.5跟3.2rc3,没有出现说用这种数传无法连接的现象,包括2台台式机跟2台手提电脑,随 ...

  是我的飞控问题 我买的幽灵apm  这个必须修改下才能用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我的飞控问题 我买的幽灵apm  这个必须修改下才能用数传

幽灵版不是说硬件都一样吗,为什么还要该参数,一直也想买个幽灵版来装台250玩,被你这样一说不想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幽灵版不是说硬件都一样吗,为什么还要该参数,一直也想买个幽灵版来装台250玩,被你这样一说不想上了

...

确实不可用  实测 只能使用对方给的固件  但是淘宝卖家现在不给新固件了  有新固件的淘宝卖家现在因为我不是在他那买的 不肯给新固件

网友L(2014-08-17):
数传边上的有三叶草天线的是图传吗?也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数传边上的有三叶草天线的是图传吗?也是自己做的?

那个是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