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换了2S电池2S电调,保留1S电机可以么

楼主(2014-05-25):
想换个K8来玩下,不想换电机了,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应该可以

楼主:
就是说我保持给电机供电7.4V,但是电机是1S的,好像12000多KV,
靠减小电流来控制转速,油门最大值需要调小么

楼主:
这位吃面的小萌妹妹,好像天天都在论坛解答别人的疑问也。。

最近还被一个小树tree问了个遍也

网友:
不行、、、、直接就挂了

网友A:
想想就知道会烧电机。。。比如1S的12000KV,1S电池电压4V,满油门理论上48000转/分,2S电池算你7V好了,满油门理论转速84000转。。电机估计马上就烧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吃面的小萌妹妹,好像天天都在论坛解答别人的疑问也。。

最近还被一个小树tree问 ...

被发现了.. ..  最近比较闲. .. .   没见我好几年都不来了吗/  .

反正电机烧了可以自己绕, 2s试试就试试呗... 当然最好还是换HP08S
原厂无刷上2s的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想就知道会烧电机。。。比如1S的12000KV,1S电池电压4V,满油门理论上48000转/分,2S电池算你7V好了,满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QNkap607Ec
youtube的视频需要***(监控) <--此为翻___________墙_____看, 不过这个就是原厂120d02s的无刷上2s. 暴的不得了. .   油门55%最平衡, 100% 5秒就烫了.

网友B:
試緊將原裝電機三條線拆開,變回六條漆包線,再改做 Y 形接法,這樣可免去拆開摩打重繞,慳唔少功夫,可降低電機的 KV 值,不過還未上實機測試。

网友C:
楼上哪里人? 摩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哪里人? 摩打?

譯音,香港這裡慣了叫 mo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緊將原裝電機三條線拆開,變回六條漆包線,再改做 Y 形接法,這樣可免去拆開摩打重繞,慳唔少功夫, ...

我知道你这个意思。。换电机导线的接法,接成三角

我的意思只是想了解下,我靠电调控制电流,能降低到多少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这个意思。。换电机导线的接法,接成三角

我的意思只是想了解下,我靠电调控制电流,能降低到 ...

吐槽:Y型接线通称为星型接线
三角接线被称为Delta
没有KV测试机的话暂时还是不建议改变绕组接线方式的,因为改变后变化较大估算也相对困难
如果是小直机用的1s变为2S电机,有个笨方法
导线股数减半,匝数加倍(接近即可,比如原配是3股.2线5匝,可以换用2股.2线8匝,KV会比预期高一点)
不一定非常准确但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