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手帖,飞越450首次带桨试运行。

楼主(2014-05-26):
玩了一年锤子机,下决心入魔六通直机,飞越450到货后当天凌晨完成装机,感觉自己还挺上道的,对于调机自信满满,还对单位一直关注我入魔的同事信誓旦旦的说三天后首飞,瞧好行了,三天期到,得出结论,“牛逼吹大了”。然后的然后就进入了“漫长、痛苦、纠结、失落、绝望、崩溃”的K8调试和AT10控设置的过程,要不是热爱生命,内啥的想法都有了,完全不懂,舵机名称和用途在一段时间里都搞糊涂了,白天想,晚上是思,这种加群,各种搜帖,各种求助,每日必过12点睡觉。突然有一天的早上,上班路上,思考走神,撞车了,我哭,新长城C50不到一年,跟一长城C30在长城汽车店门口亲上了。我的爱车啊,除了父母和老婆,5姑娘是我的最爱啦。大灯碎了一个,叶板报废,前保险杠报废,连杆断了。心碎一地。妈的,机没炸,车撞了。我KAO!跑题了。
终于在装机完成后的20+天之后粗调完毕,"今夜风高月黑胆子大,找个小卧室,关上门,上桨试运行".
特来论坛传个照片,发个视频,嘚瑟嘚瑟我激动的幼小心灵。话不多说了,上图,视频随后发上。给正在纠结的像我一样的新人们一个信念,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临时调用的防护椅子,躲在后面更有安全感。血腥帖看多了。呵呵

爱机固定在板子上

筷子固定杆!超强悍,韧性好。上视频

网友:
旁边那么多衣服和杂物··都在飞机自旋直径内···当心一不小心油门给大了一个偏转尾桨和伞齿报废掉哦~~~

网友:
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   我看好你哦

网友A:
没必要这么样去试桨吧,到户外去,其实只要飞机的十字盘修正和尾修正是正确的,首飞都不太容易炸了

楼主:
模拟器飞明白了在实飞吧。

网友B:
这是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遥控器

好骚的乐迪TA10。高仿某控

网友:
LZ感觉是打伏击啊,很会隐蔽哦 !

网友C:
最后怎么样?飞起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怎么样?飞起来没有~

飞是肯定能飞起来的,固定在板子上没敢叫它起来,呵呵。

网友:
有韧劲!试机放地下是否可能安全一点

网友D:
共同点很多啊,楼主,都是飞450 ,都是开长城车,都是在床上测试,拿椅子作掩护。。。。

网友:
撞车太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这么样去试桨吧,到户外去,其实只要飞机的十字盘修正和尾修正是正确的,首飞都不太容易炸了

锁尾也要锁住,金鱼尾也无所谓,就怕乱转,而且快,我首飞就那样差点炸掉,当时尾舵修正方向是对的,但反应很慢,转大半圈才有修正的反应……当时陀螺设置控辅助了的,把那取消掉之后锁尾杠杠的了……

网友F:
敢问楼主你这么绑着离不了地看不到状态是调什么?双桨?
另外新人最好找个师傅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锁尾也要锁住,金鱼尾也无所谓,就怕乱转,而且快,我首飞就那样差点炸掉,当时尾舵修正方向是对的,但反 ...

你起飞尾巴就乱转,就说明尾巴修正不正确,如果尾巴修正正确的话,最多就是感度高了快金鱼尾巴,尾巴直抽抽,或者感度不够慢金鱼尾,尾巴很软,不可能会乱转的

网友G:
我是来看床的,模友晒机必备背景。建议下次试的时候把床收拾干净一点,小心螺旋桨卷到东西你就哭吧。支持楼主支持住,炸几次修几次就差不多敢飞了。模拟器一定要练好蛙跳、悬停。六通和锤子是质的不同。

网友H:
单位一直关注你入魔,单位里的人一定也会说,人家小孩的飞机都可以飞得很高高,才1-2百元钱,怎么你的飞机这么长时间都飞不起来,三天两头在修理,还那么贵啊

网友:
机好控好,只等技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同点很多啊,楼主,都是飞450 ,都是开长城车,都是在床上测试,拿椅子作掩护。。。。

我个去,缘分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尾也要锁住,金鱼尾也无所谓,就怕乱转,而且快,我首飞就那样差点炸掉,当时尾舵修正方向是对的,但反 ...

哦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幸亏没实飞,看来要在自己检查检查了,请问我的尾舵不会自动回中是正常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敢问楼主你这么绑着离不了地看不到状态是调什么?双桨?
另外新人最好找个师傅带啊

哪里有师傅啊,估计我们这里我就是师傅了,观察十字盘在带桨情况下的状态和带桨情况下的抖动幅度,等等,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起飞尾巴就乱转,就说明尾巴修正不正确,如果尾巴修正正确的话,最多就是感度高了快金鱼尾巴,尾巴直抽 ...

修正方向绝对是没错的,我敢肯定,乱转不是往一个方向转,一会儿顺时针,一会儿逆时针的,用手拿着确认过修正方向有没有问题,没错,但反应很慢,起飞时转大半圈,打方向修正尾巴能停一会儿,过会儿又往反方向转,反正一直乱荒,要打方向舵修正,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一设置控辅助调整就这样…… 干脆就不用控调买了个蓝牙模块用手机调了……对,陀螺是黄bar……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来看床的,模友晒机必备背景。建议下次试的时候把床收拾干净一点,小心螺旋桨卷到东西你就哭吧。支 ...

没错,第一次扫齿就是因为没固定,尾旋翼把老婆的衣服给缴过来,缠死扫齿了。回忆害怕中,哈哈。这次是固定的,油门没有加大到百分之50.应该为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位一直关注你入魔,单位里的人一定也会说,人家小孩的飞机都可以飞得很高高,才1-2百元钱,怎么你的飞机 ...

没事,我单位内同事玩过我的锤子,啥情况他知道,再说了,我的锤子叫他炸过,他还有脸说我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修正方向绝对是没错的,我敢肯定,乱转不是往一个方向转,一会儿顺时针,一会儿逆时针的,用手拿着确认过 ...

那估计就是你的飞机尾巴装得飞机糟糕了,顺滑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幸亏没实飞,看来要在自己检查检查了,请问我的尾舵不会自动回中是正常情况吗? ...

首飞前修正方向一定要确认好,拔掉两根电机线上电后,用手拿着前后左右翻转一下机身,十字盘有与机身翻转方向反向的动作倾向就是对的,然后机身顺时针/逆时针转一转,尾桨有抵消机身转动方向的动作就对,具体应该往哪个方向动自己分析一下就知道了,基本上尾巴稍微动一动尾舵要马上有修正的动作,这些确认好,然后震动不是很大,模拟器旋停没问题,首飞找个空旷一些的地方从旋停开始练基本不会炸的…… 我入魔一个多月飞了二十来个起落,昨天玩航线第一次炸鸡,空中撞电线上了……飞得兴奋完全是自己忘掉后边有电线了的,而不是错舵之类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幸亏没实飞,看来要在自己检查检查了,请问我的尾舵不会自动回中是正常情况吗? ...

尾舵不自动回中正常,基本打舵时动(打油门升降尾巴也会动一下,这个是自动补偿,也是正常的),然后尾巴方向变化时会修正动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就是你的飞机尾巴装得飞机糟糕了,顺滑是必须的

很顺滑,开始以为是不顺滑或是虚位太大,换了双退还是一样,后来把陀螺感度的控辅助设置取消掉一下就好了……没取消之前控上感度调遍了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很顺滑,开始以为是不顺滑或是虚位太大,换了双退还是一样,后来把陀螺感度的控辅助设置取消掉一下就好了 ...

什么陀螺,我用过v8,k8,sk540,龙卷风,这些只要默认的锁尾感度就ok的
mb需要手动去设置一下感度,

网友:
高仿控是亮点,乐迪牛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陀螺,我用过v8,k8,sk540,龙卷风,这些只要默认的锁尾感度就ok的
mb需要手动去设置一下感度,

...

就是黄k8啊…… 难道是我控有问题? d10的

网友:
你确定脚架能承受得起飞机的升力而不不被损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共同点很多啊,楼主,都是飞450 ,都是开长城车,都是在床上测试,拿椅子作掩护。。。。

LZ你应该拿车风挡作掩护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单位一直关注你入魔,单位里的人一定也会说,人家小孩的飞机都可以飞得很高高,才1-2百元钱,怎么你的飞机 ...

我提着X7或LOGO700下楼时,经常有人在电梯里问我多少钱买的。我实话实说真怕人家说我傻,一般就说“不贵、不贵”。于是人们总是说“那也得六、七百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提着X7或LOGO700下楼时,经常有人在电梯里问我多少钱买的。我实话实说真怕人家说我傻,一般就说“不贵 ...

六、七百不卖?那你一千六、七百卖给我,,我都是装在盒子或箱子里拿出去的。不会有人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你应该拿车风挡作掩护是最好不过了

在家用椅子,在外用车子,嘿嘿。。

网友:
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