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实些…

楼主(2014-05-26):
还是换这个T三通好了 省心踏实些… 感觉都是在捣鼓这些固件 不适合搞会飞的航模啊。 应该搞静态航模算了

网友A:
两 边的M型碳板是用来加强的??还是用来装饰的?

从图上看,似乎没有起到任何加强作用呢

网友:
缺乏安全感啊,以后平时枕头底下放菜刀!

网友:
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 边的M型碳板是用来加强的??还是用来装饰的?

从图上看,似乎没有起到任何加强作用呢

同感,那两把水果刀完全是多余的死重。。。

网友:
必须承认笑了,,,人才啊

网友:
像个大瓢虫

网友:
完全没加强的作用,要断还是从T型连接件那里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感,那两把水果刀完全是多余的死重。。。

可能楼主想加强那跟管,并不是加强那个T

网友C:
我一直想不通ATG650的架子怎么挂云台的。。

网友:
这加固难道是怕中间断了?哈哈

网友:
“两 边的M型碳板是用来加强的??还是用来装饰的?

从图上看,似乎没有起到任何加强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 边的M型碳板是用来加强的??还是用来装饰的?

从图上看,似乎没有起到任何加强作用呢

蛇之足也!

网友D:
你安装错了、所以没有任何加强作用、应该在碳管上开个小槽、然后插到碳板中间、最后再加紧

网友E:
你的飞机负载好大  看着 好重啊

网友:
2边加个m碳板起什么作用?没看懂

网友:
LZ走入岐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想不通ATG650的架子怎么挂云台的。。

用管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安装错了、所以没有任何加强作用、应该在碳管上开个小槽、然后插到碳板中间、最后再加紧

你指哪根管?阿诺兄 可以给个图掩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飞机负载好大  看着 好重啊

买办法了 没有好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指哪根管?阿诺兄 可以给个图掩饰吗

就是这根竖直的管要开一个槽
然后卡入加强板里、再用螺丝上紧
加强板中间不是有个孔的、那就是上螺丝固定的
随便画能看懂的就懂了、看不懂我也没办法

网友F:
貌似一个脚架上只需要装一个,你怎么装了两个?而且装的方式还是错的,那个商家在这么忽悠你?

网友C:
管夹??能不能PM一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根竖直的管要开一个槽
然后卡入加强板里、再用螺丝上紧
加强板中间不是有个孔的、那就是上螺丝 ...

你意思也就是图上那样的吧 我之前有这种下连接件啊 装上了不稳 左右晃 按你这样做更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一个脚架上只需要装一个,你怎么装了两个?而且装的方式还是错的,那个商家在这么忽悠你?

你指哪里反了 我知道一个脚架只能装一个啊 我特意装两个的 买了好多 不用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夹??能不能PM一下地址

动感模型有 自己找12m的管夹 塑胶的那种

楼主:
前辈这个成语什么意思呢 知识淹博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也就是图上那样的吧 我之前有这种下连接件啊 装上了不稳 左右晃 按你这样做更不稳

是的、标准的就是按照图上这样安装的

网友G:
我之前也这么干的,因为这个12的管子断过。。不过我把碳条塞管子里了

网友H:
25 摟是正確的, 可以令腳架的底柱不會左右搖 (從而兩腳不平衡)
而樓主的原圖(原來的安裝方法)真的是 "蛇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这个成语什么意思呢 知识淹博 呵呵

玩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25 摟是正確的, 可以令腳架的底柱不會左右搖 (從而兩腳不平衡)
而樓主的原圖(原來的安裝方法)真的是  ...

看了几遍你这句话 不懂你确定哪种方法好呢 现在图上的这种好还是两边有加强板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也这么干的,因为这个12的管子断过。。不过我把碳条塞管子里了

我的横管是12的 你的放10m的碳条?多少钱一条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几遍你这句话 不懂你确定哪种方法好呢 现在图上的这种好还是两边有加强板的好?

親 ......... 25 樓的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