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主轴

楼主(2014-05-26):
入了一台飞越450.刚装旋翼头就出现问题了。请问飞越450的主轴有上下之分么,中间的那个固定环有上下之分么?

网友:
主轴中间的凹槽要在主轴固定座轴承的上面 如果对不上就换一头  然后固定环有突起的那一面朝下  话说说明书上不上说的很清楚的么

网友A:
飞跃的固定环框量太大,用冰人的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跃的固定环框量太大,用冰人的环吧

固定环框量太大,作为定位用,其实大小无所谓的,理论上,框量太大会造成不平衡且引起震动

网友:
有上下之分的。装错了会照成齿盘和中联安装的麻烦,同时,主轴上的定位槽不在原位了

网友:
应该是短头朝上吧

网友:
不是下面的是空心的吗

网友:
是的短头朝上的

网友:
空心朝下~

网友:
多潜水  学习吧

网友:
如果不是DFC主轴的话,中心孔距端面4mm的那头朝下安装。

网友:
主轴长的部分朝下装,固定环大头朝上装

网友:
短的一截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