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是为什哦

楼主(2014-05-26):
昨晚在家做潜艇密封仓其他已经基本弄好到最后电调接电池时候一插上去顿时电源线融化求教这是为什么我用的900毫安20C的锂电池50A的电调另外电源线插口是自用细线己做的通电后直接融化了请教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的线太细了,用硅胶线,可以查一下awg的导线规范,你至少要用14awg的线。

网友B:
900毫安的锂电池用50A的电调?线路烧了是否电线接错?元件有损坏?一般不会烧得

网友:
短路原因居多

楼主:
应该没有断路感觉应该是电线太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0毫安的锂电池用50A的电调?线路烧了是否电线接错?元件有损坏?一般不会烧得

难道这个电池不能用50a的电调应为小的无刷双向电调现在难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线太细了,用硅胶线,可以查一下awg的导线规范,你至少要用14awg的线。

awg是什么本人对于电是电盲

网友C:
请检查一下是否正负极接反了或者负载有短路、线细一般不会直接就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检查一下是否正负极接反了或者负载有短路、线细一般不会直接就融化

刚刚试了一下果然是正负级接反了应该很快可以试密封了

网友:
预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谢谢关心不过我做过一首基洛还凑合吧

网友(2014-07-17):
电调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2014-08-29):
路过一看原因

网友(2014-10-22):
后腰长出个肚脐眼儿-----反了你了

网友:
短路了,应该是电路接错了

网友:
冒烟了吗!!估计短路了!!

网友(2016-11-22):
明显短路了  才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