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4-05-26):
情况如下:飞前检查一切正常,起飞后悬停3米发现GPS模式下到处乱飘,飞行器不能自动平衡,全靠手动平衡(没用过手动模式,应该和手动模式一样),并且LED灯是一直绿闪,掰杆把飞行器掰成什么姿态,松杆后飞行器还保持什么姿态,勉强安全降落后,再检查,还是一切正常,再起飞,一离地就绿灯,接触到地就正常。最后查看说明书,四闪绿灯是IMU数据丢失,换上备用IMU后,一切正常了。回家后查看OSD数据,发现有问题的几个数据和正常的数据这几项不一样,正常的是很窄的震幅,远看是一条粗糙的直线,这个震的吓人。

网友:
机体震开花儿了。。。慢慢排查减震把,从桨平衡、电机轴、电机轴承~~~

网友A:
1.飞行器不能平衡,全靠手动平衡。  当时是否依旧使用GPS模式?有没有试着打到手动模式?
2.说明书描述的 绿灯四闪。 请问你指的一离地就绿灯快闪是怎么闪? 确定不是黄绿交替一直闪吗?
3.你可以将数据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飞行器不能平衡,全靠手动平衡。  当时是否依旧使用GPS模式?有没有试着打到手动模式?
2.说明书描述的  ...

1、没有打到手动模式,从没用过手动模式,一直不最用。我记得我后来是切到姿态模式了,觉得好了点。
2、我确定没有别的颜色,一直是绿灯闪。
3、数据在家,回家后发给你吧。
我什么都没动,只是换了个IMU就正常了,我觉得是IMU的一部分功能丧失,而不是全部,如果是全部早就下来了,我不知道磁力计是什么作用,但我觉得就是这部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