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玩意儿‧‧‧‧‧F1B机头的变迁

楼主(2014-05-26):
  橡筋动力机头是B项目模型飞机的重要部件,它对橡筋能量的发挥有着关健的作用。因此,它是爱好者一直研究的对象。第四张图是三代机头,表面看差不多,但打开就大不一样了。下面就看-看:

本贴主要是把机头的发展及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拿出来讨論。我不认为有些老东西落后了。不能刚一开始玩B项目就玩顶级,而应从简单到复杂,这样才有利于普及。

第一张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83年那张)机头开始利用橡筋扭力止动了。这种机头的止动与拉力毫无关系,因此对橡筋束的长短也无关系。这款机头需要运动员将机头的桨座拔出,要克服由于橡筋扭力而引起的止动销产生的摩擦力,需要-定的技巧,但结构简单,我认为普及上仍然适用,特别是一、二级项目。

第二张是84年的机头仍然是扭力止动,但在机头座内加-个地面锁,在绕橡筋前用地面锁将止动锁钉顶上去,当橡筋绕好后,出手前只要一回动桨座,地面鎖在弹簧的作用下弹回,就可以出手了。这款机头适用于F级,P级也可用,就是相对前者复杂了些。

第三张85年那张是F1B的顶级机头,目前乌克兰和美国的机头做的很漂亮,全部数控加工。我的机头零件先是车、铣加工,然后全部手工,二、三十年过去了,但在功能上一个不少,並沒落后。文字描述我水平有限,如大家有兴趣,我可录-段视频与大家分享。

第四张是螺距规,用来测量螺旋桨螺距(角度)的。

第五张照片中草图是60年代的机头,找不到实物了。它是利用橡筋的垃力实现桨止动的,结构最简单,橡筋扭劲时时,橡筋拉紧,止动不起作用,桨转动实现飞行,橡筋劲儿放完在机头
压簧作用下主轴被梢子卡住,实现止动,但问题是橡筋应力松弛后会渐渐恢复,又会拉紧橡筋,使止动失灵,桨会自旋,飞机掉高度。当然还有别的问题就是对橡筋束的长短也要求很高。这种机头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下图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83年那张)机头开始利用橡筋扭力止动了。这种机头的止动与拉力毫无关系,因此对橡筋束的长短也无关系。这款机头需要运动员将机头的桨座拔出,要克服由于橡筋扭力而引起的止动销产生的摩擦力,需要-定的技巧,但结构简单,我认为普及上仍然适用,特别是一、二级项目。

下图是84年的机头仍然是扭力止动,但在机头座内加一个地面锁,在绕橡筋前用地面锁将止动锁钉顶上去,当橡筋绕好后,出手前只要一回动桨座,地面鎖在弹簧的作用下弹回,就可以出手了。这款机头适用于F级,P级也可用,就是相对前者复杂了些。

下图85年那张是F1B的顶级机头,目前乌克兰和美国的机头做的很漂亮,全部数控加工。我的机头零件是先车、铣加工,然后全部手工,二、三十年过去了,但在功能上一个不少,并没落后。文字描述我水平有限,如大家有兴趣,我可录-段视频与大家分享。

下图是螺距规,用来测量螺旋桨螺距(角度)的。

下图中草图是60年代的机头,找不到实物了。它是利用橡筋的垃力实现桨止动的,结构最简单,橡筋扭劲时时,橡筋拉紧,止动不起作用,桨转动实现飞行,橡筋劲儿放完在机头压簧作用下主轴被梢子卡住,实现止动,但问题是橡筋应力松弛后会渐渐恢复,又会拉紧橡筋,使止动失灵,桨会自旋,飞机掉高度。当然还有别的问题就是对橡筋束的长短也要求很高。这种机头己退出了历史舞台。

合影

网友A:
     橡筋动力机头是B项目模型飞机的重要部件,它对橡筋能量的发挥有着关健的作用。
     因此是爱好者-直研究的对象。
    本贴主要是把机头的发展及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拿出来讨論。
    我不认为有些老东西落后了。
    不能刚一开始玩B项目就玩顶级,而应从简单到复杂,这样有利于普及。

    同意 您的观点。敬候展开论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筋动力机头是B项目模型飞机的重要部件,它对橡筋能量的发挥有着关健的作用。
     因此是爱好者- ...

不知是否讨論的起来?

网友A:
这里的自由飞爱好者都会喜欢您的论述,因为能激起很多人的回顾和感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自由飞爱好者都会喜欢您的论述,因为能激起很多人的回顾和感慨。

谢谢单顶鹤老师的关注与评定。技术性太强了,反而看的人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单顶鹤老师的关注与评定。技术性太强了,反而看的人少。

顶鹤

您这是高雅艺术,正所谓”阳春白雪“。千万不要轻视自由飞这个爱好者群体,高水平的爱好者还是很多的。会有很多人喜欢您的论述。

网友:
哈哈,没办法,错别字大王,屡教不改,终于有人和我一样的看不下去了。

网友:
很精彩的图片,现在F1类的文章帖子太少了,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橡筋动力机头是B项目模型飞机的重要部件,它对橡筋能量的发挥有着关健的作用。
     因此是爱好者- ...

好贴。这年头没有几个在玩自由飞项目了。楼主如果能将机头演变与提高飞行成绩的关系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这年头没有几个在玩自由飞项目了。楼主如果能将机头演变与提高飞行成绩的关系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更 ...

好,很愿意谈:橡筋动力机头的演变主要是二个方面:
一、是越来越精准、减少磨擦尽量避免无谓損失橡筋的能量。
二、提高机头的功能,尽量发揮利用橡筋的能量。

下面细谈-下:60年代的机头底座是木质的,主轴是一根28的自行車条,轴承是车条帽。桨根是两片铝片-夾。这样的结构-是摩擦力大,
另外是精度不好,框量太大影响对拉力线的调整,同时也影响螺旋桨螺距安装的准确性。还有个大问题是沒有锁,橡筋上好后必须用手抓住。如果等气流就-直抓着,直到出手为止。
由于wenge的影响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恢复这项运动。
这个时代机头采用了机加件,为了提高效率加装了轴承,同时精度大大提高。
从使用功能上:

由原来的拉力止动改成扭力止动,这是-个变革。拉力止动很不合理,对橡筋束的长短要求很高,我们常说玩橡筋动力主要是玩的橡筋
与桨的配合,这样飞机做好就定了橡筋束的长度,大家知道橡筋每批之间的性能不是很稳定,这会影响对橡筋使用时的调整空间;
另外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橡筋在使用
时的殘佘变形会随着时间延长会变小。(你可自己测定-下,拿-根橡筋用圆珠笔画上标记l0毫米即可,用力拉断了也沒关系,拉后再测量,
原来的l0毫米己长了很多,这就是残佘变形,你每-分钟测-次就会发现在逐渐变小)这样就会在橡筋拉紧的情况下,止动失效,螺旋桨继续转动
損失模型高度。

第二代:扭力止动机头:这代机头是靠扭力止动,和橡筋长束长度无直接关系。比如有时橡筋束盘n圈,但在飞行过程中需要加减圈数很方便,
这样可充分发挥橡筋的能量。另外就是螺旋桨-旦止动再也不会出来,非常可靠。使滑翔稳定。扭力止动结构又分两期:第-期只有一个锁,就是地面
与空中是同-个,在起飞前桨根是紧靠机头座的,止动梢插在座内,起飞前将其拔出,当动力结束时桨根失去磨擦力在弹簧的作用下又靠紧机头座将
梢子插入,实现止动。(请看图片)第二期结构复杂了-些,就是在起飞前加了-个地面锁,在结构上为下面实现变距机头打下了-个良好的基础。

第三代:
变距机头:橡筋动力的螺旋桨设计是最不好设计的,原因是橡筋的扭力曲线在前几秒非常徒,而后较长时间又较平缓,最后又突然到0。这样对于螺旋桨的设计要想照顾到每个阶段是不可能的。我国F1B的前辈们早在60年代就想了很多办法,但都不理想,用的最多的还是气动変距。就是把螺旋桨的刚性轴放在
螺旋桨焦点的后面,当螺旋桨在扭力大时,在空气动力的作用下桨会发生扭转变形成大螺距以适应橡筋的前期大扭距,随着距渐渐变小,桨在弹性的作
用下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应该说还是有作用的,头像就是我64年的照片,就是气动变距桨,桨的前面是大肚子。正面桨样板用的是张蔼昆老师的。
(5轮满分成绩获北 京市冠军)
不过问题还是很多的:I,弹性多大合适,到底变了多大?两边的桨能-致吗?全凭自己的感觉。2,扭转变形桨的根部不动,桨尖变的很大,又大大
增加了诱导阻力。
84年看到前苏联老安的变距机头,回国后在北 京队苏师付的配合下研制了自己的变距机头,把气动变距中克服不了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从85年开始,我们的爬升高度有了明显的优势,从那时起我们才真正开始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第四代:
多功能变距机头:从85年到87年用了两年时间把变距机头逐步完善提升到多功能。
-是延时并桨並顺桨:就是出手前的桨是张开的,並且
为了手投时減小阻力,螺旋桨是顺的,当开桨后,螺旋桨自动恢复到工作状态。延时开桨时间0。2秒至0。5秒。我不主张延时过多,延时开桨的目
的主要是有利于运动员发力,可帶助跑手掷,使模型飞的更高。
二是加装棘轮机构:橡筋绕好后如不及时出手会使橡筋松驰,也就是说扭力变小,这对第-爬升来说是很不利的,不过为了等气流这是经常发生的事。
棘轮机构就是倒刺,在等气流时可以随时给橡筋补转数加大扭矩。这是非常重要的举措,为争取成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今后机头怎样发展,那是年青人的事了。不过我总想:变直径同时变距更为合理。

想到哪,说到哪,我不会整理,有些乱,不知是否满意。

楼主:
只要我懂,有问必答。为自由飞卖奌力。

网友:
技术资料。收藏。顶一个。

网友:
难得的技术资料。

网友:
这些才是真正的啊

网友A(2014-12-28):
橡筋动力螺旋桨的回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筋动力螺旋桨的回顾

我並不主张一上手就搞顶级,这样会把项目搞死.

网友C:
真的是很难得的技术资料。请问张老能否总结成一篇文字,用压缩包的形式放在帖子里让人下载呢?包括辅导员论坛我觉得也可以放一放。如果能加上详细的加工图就更好了。布置我说的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很难得的技术资料。请问张老能否总结成一篇文字,用压缩包的形式放在帖子里让人下载呢?包括辅导员论 ...

同意您的建议!请张教练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