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Z15,14SG。咨询一些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4-05-26):
新入Z15云台5N版的。
单接收操作,云台的俯仰是摇杆速率模式,旋转是位置模式。
也就是说在操作中云台的俯仰可以根据摇杆的舵量调整俯仰速度,俯仰可以任意旋转多少圈都没问题。
云台的旋转是根据摇杆的位置调整旋转角度,旋转也就只能在相应的角度内动作,不能随意旋转。
实际运用中,我觉得是否应该把这两种模式对调一下才方便操作。俯仰在一定的角度就行了,而旋转应该随意转多少圈都行。

云台的相机控制模块把相机的录像、拍照是分开控制的,能否像单独购买的红外遥控模块一样,用一个通道设置三位开关,同时控制拍照或者录像?这样能节省一个通道。

在云台的调参软件中我也没有发现可以更改这些模式的选项。

请教;是否大疆的云台就只能这么使用?如果能更改的话应该怎么更改?

用14SG单控,控制WKM、IOSD2、收放脚架、Z15你们是怎么设置通道的?
我是1-8飞控,9云台俯仰,10录像,11拍照,12收放脚架,13、14没法用。IOSD2和云台的模式、旋转、横滚都没有接。
(8通道通过s-bus接入了飞控,但是飞控本身只用了7个通道,第8通道能否通过其他方式使用起来呢?)

S800EVO+Z15使用15000的电池你们能飞多久?我的只能飞7-8分钟(BB响设置3.7报警,3.6降落)

网友:
帮顶一下,希望大神解惑一下。

网友:
楼主您好!
谢谢您的建议,暂时只支持现有的功能。云台是单独的系统不能跟飞控用一个遥控器。

网友:
一个人操控确实很累,13、14通道不好利用。

网友A:
13   14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   14可以用的

能否赐教一下怎么使用?

网友B:
我的8轴   10000的电池挂5d云台也有10分钟。你的电池有问题吧

网友:
差不多,没有问题。
我的S800 EVO基本上两块5000并联也就6分钟。
你买的15000的电池应该是roc的6C-10C的吧。
那个电池建议以后不要用了,放电倍率太低了。
使用次数多了容易电芯击穿,还有就是它的内阻升的特别厉害。

网友:
多听听,多看看,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我用的所谓大疆原装电池,买机器的时候找代理商一起买的

网友:
传说中的绿皮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赐教一下怎么使用?

你把脚架放到8通    然后云台的还剩6个通道依次连接GCU   就看你舍弃那个了    云台是八个通道   你把遥控的  13   14   通道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8轴   10000的电池挂5d云台也有10分钟。你的电池有问题吧

请问你用的啥电池?

网友:
蓝皮电池,当年买过,然后果断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