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天线大小对GPS信号强度影响的测试,有图有数据有结论~

楼主(2014-05-26):
最近看到了大僵那个磨盘一样的大GPS,我就好奇GPS天线大小对GPS搜星以及信号强度到底有没有影响,以及影响有多大,抱着这样想法我开始了实验。
我手上有一个25x25mm的和一个35x35mm尺寸的CIROCOMM天线(“太萌”天线),以及一个NEO-7M的GPS芯片,工具到齐我顶着烈日爬到楼顶,开始了实验。
第一项测试:搜星速度,这一项没明显区别都是35左右秒定位,定位7颗卫星。
第二项测试:信号强度测试,分别接上两个天线,然后再等2分钟,看搜到信号强度。这个测试又分两组,第一组在楼顶测试(楼顶信号强度最好),第二组在楼道窗户边上(信号强度较弱)。

最终测试结果是25x25和35x35的天线搜星速度几乎没有区别(没有精确计时,楼顶太热了),信号强度也几乎没有区别。
我分析可能是25X25大小的已经够用了,再大的话也看不出提升了,我猜测天线太小也是不行的,估计是随着天线尺寸的增大信号强度也增大,等尺寸大到了一定程度信号强度就几乎不再变化了。
那么这个临界尺寸是多少呢,我也不知道,但据我这次实验应该是小于等于25X25mm的。
楼主测试很辛苦,不喜勿喷啊~
下面是测试截图,绿色的柱子就是信号强度,可以看到几乎没啥区别,还有HDOP(水平定位精度因子)都是1.0,也说明两个天线搜星以及定位效果差不多

合照

合照

网友:
顶楼主,无私又专业的测评。
关于全球导航系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揭示。

网友:
楼主好可爱,热晕了测试完,最终测试结果是几乎没有区别,信号强度也几乎没有区别。
分析可能够用了,我猜测天线太小也是不行的,估计是随着天线尺寸的增大信号强度也增大
那么这个临界尺寸是多少呢,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逗死我了,受尽了苦难却没有尝到甜头
不过还是要力挺你,支持你测试的精神

网友:
呵呵 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A:
窗口信号还是35的稍强

35的可能会在信号较弱的环境下有优势

网友:
发现飞机上的一些设备会干扰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信号还是35的稍强

35的可能会在信号较弱的环境下有优势

信号强度一直小幅度变化,变化幅度大概10%,图上可以看到有的信号强度大些有的小些,很难说明哪个强,等晚上不热了,我再去找个信号强度很弱的地方测试下。

网友:
这个要顶下,楼主的实践精神可嘉。从这个静态图上看,还 35CM的明显好些。但实用性上看,应该没区别。建议楼主换个测试环境,或者人为加点干扰再测,也许能测出比较大的区别。
顶楼主一下。

网友:
你应该找个信号不太好的阴天测试
信号都强到溢出了当然不会有区别

网友A:
哦 对了 XA用的GPS天线 是某宝 这种
“台湾进口放大器高增益38DB GPS有源内置陶瓷天线38*38*11MM新款 ”
我这里测试还是有一定提高的。比无源25mm的多收一些星星

网友B:
试试在室内. 我的一般距离窗口1.5m左右有信号, 再远就没有了. 但是手机信号就超强, 房间门口都能搜到星.手机的天线明显比飞控的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在室内. 我的一般距离窗口1.5m左右有信号, 再远就没有了. 但是手机信号就超强, 房间门口都能搜到星.手 ...

手机用的是AGPS,我们航模可是不能比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对了 XA用的GPS天线 是某宝 这种
“台湾进口放大器高增益38DB GPS有源内置陶瓷天线38*38*11MM新款 ”
...

你方便测试一下信号强度吗?这样就可以对比下了。

网友C:
记得清除数据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清除数据再测试

嗯,在测定位时间的时候确实要清除数据,测信号强度的时候不影响,谢谢提醒。

网友:
应该是在信号不好的地方会有更大的区别

网友D:
测试方法和测试用的天线完全不科学,无法衡量这个测试结果

这些天线都没好好调过所以测试结果完全无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方法和测试用的天线完全不科学,无法衡量这个测试结果

这些天线都没好好调过所以测试结果 ...

您说下该如何测试才合理呢?
调教天线是不可能了,至少99%的模友都不会,当然也包括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下该如何测试才合理呢?
调教天线是不可能了,至少99%的模友都不会,当然也包括我。

可以科学的告诉你gps天线精度和灵敏度真和大小是有关的.

测试方法包括微波暗室 定量分析和实地比测。但都是基于调整匹配过的天线。
gps天线要调是要整机匹配的,所以单颗gps这样的对比基本上无任何价值。

高精度(精度可以达到mm哦,当然这是做静态)高灵敏度天线体积都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科学的告诉你gps天线精度和灵敏度真和大小是有关的.

测试方法包括微波暗室 定量分析和实地比测。 ...

⊙﹏⊙b汗,你说的太不现实了,模友哪里去弄微波暗室啊,我这就行,至少说明了我买的这俩天线没啥区别,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b汗,你说的太不现实了,模友哪里去弄微波暗室啊,我这就行,至少说明了我买的这俩天线没啥区别, ...

只能说明你买的2个看上去差不多。 没有定量分析 很难得出啥合理的结论,所以无法得出无差别这个结论。

网友E:
手机里的GPS是多大天线

网友F(2014-09-15):
请教LZ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NAZA LITE 的GPS,在城里的空地上飞,信号不是很好。昨天晚上飞有基本都是3~5颗,请问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加强信号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LZ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NAZA LITE 的GPS,在城里的空地上飞,信号不是很好。昨天晚上飞有基本都是3~5颗 ...

把你的无线电设备尽量远离GPS天线,再把GPS天线架高点。别的我也没主意了。实在没法,你再换其它模友的GPS看看是不是好些,如果是的,就表明你的天线有问题,要换新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你的无线电设备尽量远离GPS天线,再把GPS天线架高点。别的我也没主意了。实在没法,你再换其它模友的GP ...

昨天和一台精灵1一起飞的,他的还算正常,5颗星左右。我的就只有3~4颗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和一台精灵1一起飞的,他的还算正常,5颗星左右。我的就只有3~4颗星!

如果摔过,可能是天线有裂纹了

网友(2015-05-12):
这个要挺,就要求真的科学态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用的是AGPS,我们航模可是不能比的哦

手机有GPS的,你可以关闭网络,在室外可以用卫星信号定位的!大部分手机都有GPS,agps。二者合一能最大程度提高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里的GPS是多大天线

手机里的天线不大,但可以改装!我的旧手机htc g11,用自带天线很难搜到星定位,后来我把一大块铝箔纸贴在后盖上,连接上GPS的触点,信号立马刚刚的!室内阳台就可以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