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kh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4-05-26):
我的wkh飞控从飞机上面拆下来未连接飞机和遥控器,然后连接电脑,出现下图:

这个是版本信息,是不是说明我的wkh是完整版本的?
可以GPS自动悬停?非 lite?

然后又出现一个错误列表,不知道错误列表说明什么问题?我看有个IMU连接断开,但是我的IMU和主控和GPS和led灯这一套是连接的非常ok的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指教,谢谢file:///D:\Program Files\QQ\Users\965722067\Image\H)P)@BN{92H5YVC}N}LW7Z5.jpg

网友A:
错误列表不用管,只要装机合适就行。WKH 现在开通了新增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列表不用管,只要装机合适就行。WKH 现在开通了新增功能

我明明把IMU连接在上面,但是错误列表提示IMU未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明把IMU连接在上面,但是错误列表提示IMU未连接

他只是告诉你不同的错误代码表示什么意思    不是说你的机器有这样的错误

人机交互设计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只是告诉你不同的错误代码表示什么意思    不是说你的机器有这样的错误

人机交互设计的有问题

我还以为是我的飞控有这样的错误呢,谢谢指教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我这个是lite版本还是完整版本的,我买的朋友的,他说是完整的,带了个GPS上面的GPS线的长度比较短,大概是正常的GPS线的长度的一半左右,
我连接电脑看了正常
所以我就是想知道这个目前是否是lite版本还是完整版本的,能否根据当前序列号知道新的序列号?因为新的序列号那个卡片被扔了不知道哪里去了。

楼主:
调参界面

网友C:
我觉得怎么看着别扭呢,嗨!原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怎么看着别扭呢,嗨!原来......

原来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啥??????????

原来是直机

网友:
有gps的就是“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