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疆发布 调3轴云台水平度的软件

楼主(2014-05-26):
三轴云台好多都出现3轴云台不水平的现象,校准imu也没效果,必须返场,难道就不能出个调参软件,应该很简单的事情呀

网友:
强烈支持   建议dji 像休眠值  云台不水平 限高 下降速度等 应该让用户自已处理 增加到调参软件中去 增加到调参软件中去

网友:
支持,必须得顶起来

网友:
我也觉得H3-3D带上狗以后,不水平,有点倾斜,图像看到机臂的位置有偏差

网友:
DJI希望咱们把时间都浪费在快递的路上

网友:
關注中這問題很嚴重!

网友(2014-07-02):
我的小飞机也出现这种问题了 求解决

网友A:
我是垫高飞机的一面 然后进行基础校准  在云台上放一个水平仪  直到云台上的水平仪水珠在中间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云台合格啊?退吧~~~~

网友:
支持LZ的建议,我还没有遇到,运气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垫高飞机的一面 然后进行基础校准  在云台上放一个水平仪  直到云台上的水平仪水珠在中间了就可以了

你云台是水平了,但飞机就歪了?

网友:
我的2轴云台电机问题,而且返厂维修了的,发回来上电横滚轴2次动作才稳定,然后非常缓慢左右倾斜,最后稳定了但是总是差那么点点不平衡,水平线不绝对直(新买来时上电云台一个动作就平衡稳定的哦),都不晓得扎个办了~~~

网友:
我的H3-3D摔机之前效果刚刚的 非常好 前几天摔机了 检修4轴时发现H3-3D云台相机不水平 和大家说的现象一样

网友:
摔机前效果很好 摔机后就现在水平是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云台是水平了,但飞机就歪了?

理论上是会有点飞机歪的 但是飞机歪1mm比云台歪稍微好点,将就用吧 至少现在拍出来的东西是正的 飞机姿态可能有少许的倾斜  目前只知道这么个办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