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灵能移动中起飞么?

楼主(2014-05-26):
就是精灵能在比如坐车、坐船、坐飞机等情况下起飞么?没试过,想问问情况。因为我的一个小四轴在移动的时候就无法起飞,只能静止的时候起飞。是不是跟什么加速度计之类的传感器有关。如果无法起飞,有什么方法能规避,能在移动中起飞呢,高手指点了!

网友:
只要移动速度不快应该可以吧。按理来说应该停止不动搜星定位的。

网友A:
速度不快,可以移动中起飞,我从天窗放出去过。

网友:
可以的,起飞是往相反方向斜着上去的,小心别让浆削着了。

网友:
用姿态模式可以的 不要GPS模式起飞

网友:
哦 学习了~~~~~~~~~但不知楼上几位朋友 这样飞过没有?

网友:
谢 有机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快,可以移动中起飞,我从天窗放出去过。

楼上说的是手抛飞这种情况吧,手抛飞肯定没问题,但我说的是加电启动的时候是在移动的情况下,甚至有加速度的情况下,是否大疆能启动正常并能够正常起飞。最典型的是我坐在行驶的小船上,左摇右晃的,能启动并起飞嘛?

网友B:
姿态起飞是可以的  我在车上试过 但是车上好像有东西干扰指南针  大油门起飞起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姿态起飞是可以的  我在车上试过 但是车上好像有东西干扰指南针  大油门起飞起来就好了

是嘛,多谢楼上的经验!也是,GPS老在动,没法记住起始位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嘛,多谢楼上的经验!也是,GPS老在动,没法记住起始位置呀。

移动起飞不能gps模式啊  还是姿态起飞安全  飞起来再gps模式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