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信号干扰严重,请大家支招。(图)

楼主(2014-05-26):
配置:精灵2 狗3 3d云台 RC832图传。图传信号干扰严重,严重的绿条,换了好多频段都一样。后来发现狗不开机没有干扰信号,狗开机,干扰信号严重,一段时间后干扰信号有所减轻,但是云台很热。

网友A:
你是狗,云台,图传共用的12V电源吧

网友:
我也是共用一个主电,但没有这么厉害,但还是有点雪花和水波纹。 ???

网友:
怎么分开供电啊? 在上一块电池?还是上调压装置啊 比如 我6S 22.2V的上一个12V转换器可以吗?

网友B:
哈哈 终于看到有用PAL 50 拍摄的  把图传换位置 或方向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狗,云台,图传共用的12V电源吧

狗用自己的电源,图传云台都是用精灵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终于看到有用PAL 50 拍摄的  把图传换位置 或方向 试一下

图传换位置或方向?你意思是跟本机的发射互相干扰?不开狗就看不到干扰信号呢。

网友C:
綠條不像是干擾~到有點像頻幕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綠條不像是干擾~到有點像頻幕壞了

这是接我电脑显示器上看,可以肯定我的显示器没问题

网友D:
我的也有一点横向条纹

网友:
我的也会这样 但是一会就好了

网友(2014-07-07):
我的是斜向波纹,换了各种接收、发射,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