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OSD显示时有时无什么原因?再展示一下我的垃圾DVR

楼主(2014-05-26):
如视频,时有时无.用N年前的MP4录制的?firsttime=22.742

网友:
还没用过,能不能使接线松动啊

网友A:
你刷的什么固件?咋么有中文?,还有你第2个画面有设置显示没?会不会是第1画面和第2画面自动切换没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的什么固件?咋么有中文?,还有你第2个画面有设置显示没?会不会是第1画面和第2画面自动切换没关?

4.2。在Q群里下载的数据包。

楼主:
上电后经常没OSD界面,多拔插几次电源可能出现,飞行中时有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