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log分析,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5-26):
昨天定高的时候,突然定高失控了,
油门小一点,往下掉,油门大一点,往上窜,
定不住高。
赶紧定点模式

位置稳定,但高度还是不稳。

最后算是迫降
不知道这个log是不是
怎么分析

网友:
电调坏了?

网友A:
会不会是电调线性问题?刷个SIMONK或BLHELI试下

楼主:
我是六轴,我看到飞机的现象是,飞机的油门基本不恒定了,飞机时不时上窜,有人说是震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调线性问题?刷个SIMONK或BLHELI试下

我是六轴,我看到飞机的现象是,飞机的油门基本不恒定了,大一点上窜,小一点下掉,有人说是震动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六轴,我看到飞机的现象是,飞机的油门基本不恒定了,飞机时不时上窜,有人说是震动引起的。

如果其中一个马达突然疯转, 飞行器为了保持平衡肯定会增加另外几个的转速保持平衡的. 如果只是时不时跳动也许是震动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其中一个马达突然疯转, 飞行器为了保持平衡肯定会增加另外几个的转速保持平衡的. 如果只是时不时跳动 ...

有道理,估计是风大,震动的大。
平时风小的时候一般没有上窜的问题

网友C:
不上日志怎么让别人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上日志怎么让别人分析啊?

日志怎么上?

网友D:
同样,,,我昨天也是这样。。。今天试了试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我昨天也是这样。。。今天试了试又好了。。。

是震动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我昨天也是这样。。。今天试了试又好了。。。

是震动的问题不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震动的问题不是?

我昨天飞的地方距离我校准罗盘有20公里了。还有就是我飞的那地方是在半山腰。我现在考虑的是罗盘这么远距离是否需要重新校准,和气压计是否也有影响?

网友:
打包压缩,放网盘,这里放链接。
如果你的级别够的话,直接放5im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飞的地方距离我校准罗盘有20公里了。还有就是我飞的那地方是在半山腰。我现在考虑的是罗盘这么远距 ...

上下窜和罗盘估计问题不大。罗盘是再定位的时候负责方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下窜和罗盘估计问题不大。罗盘是再定位的时候负责方向的

那是气压计的问题?或许风也大点。震动也大了的原因。。。

网友E:
气压计上面盖海绵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压计上面盖海绵了没有

盖海绵了

网友E:
那可能是震动的问题,按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ac_measuringvibration/
里的设置看看飞控的震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