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个问题,我的APM升级了3.2后,为什么下载日志不 ...
请教高手个问题,我的APM升级了3.2后,为什么下载日志不行

楼主(2014-05-26):
终端连接都是乱码,日志一个都看不到,参数里日志已打开

网友A:
要用USB连接不要用数传连接,用数传连接是乱码的

网友A:
问下APM有3.2了吗

网友B:
我的也是如此,所以没敢用,刷回了3.1.4

网友C:
我用USB连接也是一样的问题。没法进入terminal模式了。都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