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该买那个飞机?

楼主(2014-05-26):
刚飞完飘飘机,想买个新飞机,看上了三个。
1。.敏定塞斯纳
2。冲浪x8
3。kt  f15

以上那个适合我这样的刚摸门的。

网友:
敏定塞斯纳需要跑道,新手容易坏前轮和桨,甚至是电机
x8属于滑翔机,没轮子,比较悠闲,场地要求不高,也好飞
kt机,速度快,新手一般炸机比较严重,炸一下就废了

选择kt机的话,自己做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
自己懂做就KT吧

网友:
冲浪者吧

网友:
我新手,现在不能大帖子,听说回复就给分,我来蹭点分,顺便帮顶下帖子

网友:
既然已经飞过飘飘了我看可以上F15板机了

网友:
同意楼上,上F15,这样才能进步。

楼主:
好的。我上KTF15试试。大不了就炸鸡。

网友:
还是塞斯纳吧 ,我就准备 弄一个  开始练习了。

网友:
MD塞斯纳 好飞 耐炸,2212电机轴炸断一次飞机竟然完好无损

网友:
从板机开始---试一试

网友:
我是建议塞斯纳,我好小子1000和MD塞斯纳都飞过,感觉还是塞斯纳好飞,官方推荐的2212 KV1400配8060桨我个人感觉用来新手练习速度略快,我自己是2212 KV980电机配9060桨,飞行速度比较慢也比较稳,很适合用来练习。不过塞斯纳的缺点就是炸鸡容易坏电机座和电机轴,还有转向前轮也容易歪,建议备点配件。

网友A:
既然是新手就果断的敏定塞斯纳,不用担心什么坏轮子这些的,塞斯纳属于有轮子的新手机,新手不从基本功练起从那里练起。

X8是滑翔机,只能肚皮降落对练降落一点好处没有。

KT更不用说了,到3D再考虑,不然飞多了KT会坏手感,这类基本可以原地起飞,空中接回的东西对基本功更加没有帮助,日后必定养成一个全油立马拉杆坏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新手就果断的敏定塞斯纳,不用担心什么坏轮子这些的,塞斯纳属于有轮子的新手机,新手不从基本功练起 ...

你说的很有道理,谢谢。那我还是飞塞斯纳吧。

网友:
我是新手,打算上多轴飞行器,共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新手就果断的敏定塞斯纳,不用担心什么坏轮子这些的,塞斯纳属于有轮子的新手机,新手不从基本功练起 ...

14楼的:
我是建议塞斯纳,我好小子1000和MD塞斯纳都飞过,感觉还是塞斯纳好飞,官方推荐的2212 KV1400配8060桨我个人感觉用来新手练习速度略快,我自己是2212 KV980电机配9060桨,飞行速度比较慢也比较稳,很适合用来练习。不过塞斯纳的缺点就是炸鸡容易坏电机座和电机轴,还有转向前轮也容易歪,建议备点配件。

新手玩的配置麻烦你也给建议一下,谢谢!

网友:
各位的回复对我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此谢谢了。

网友:
看了好多介绍,真实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楼的:
我是建议塞斯纳,我好小子1000和MD塞斯纳都飞过,感觉还是塞斯纳好飞,官方推荐的2212 KV140 ...

不是有写嘛 2212 980kv电机加9060桨,30A电调3s电池

网友(2014-07-11):
选赛斯纳吧

网友:
冲浪者不是挺好的吗

网友:
果果断断塞斯纳!

网友:
我新手,想玩fpv《总花费5000左右吧,没打算过W》想先买个遥控一步到位!但现在遥控决定不了用哪个~天8,天9还是别的好纠结。哪个师傅给推荐下啊~

网友:
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偶新手第一个遥控器就是T8FG.供参考

网友:
刀锋540吧,,很好。!!!!!!!我就在飞。就是大,后备箱装不下。

网友:
我买的塞斯纳

网友:
信我的,新手就用塞斯纳,我也新手都三架塞斯纳了,第一架飞丢了,第二架炸的机体分离还能飞呢,这又买了架新的。

网友(2014-08-13):
绝对推荐敏定塞斯纳,我就是用它入门航模的,非常适合新手,好飞便宜耐炸!!!

网友:
不懂固定翼的不知道。

网友:
都可以,有钱的话,都买!

网友:
赛斯纳+1,
新手应该从基础学起,起飞降落航线。

网友:
新手努力学习中

网友:
学习一下,努力装机

网友C:
喜欢塞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