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550穿云瘦身改造

楼主(2014-05-26):
穿云,何尝不是小鸟们的梦想

云上的诱惑,忍不住啊 想去云海里游个泳,冒个泡

云台和支架太重了,为增加飞行时间,想法子DIY改造

去支架,拆云台

首穿两次一次没上去,另一次云台故障...这次老天保佑 阿门阿门

最后还搭了个NOTE3的手机壳子,罪过你会永远活在我心中...穿云待命中...

网友A:
第一没见瘦哪去,第二楼主行为也属暴恐

网友B:
三张天空的照片,啥都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没见瘦哪去,第二楼主行为也属暴恐

第一次加云台飞的何以恐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张天空的照片,啥都没有啊。

......图又挂了?

网友:
上去了吗?什么时候去啊!?

网友C:
等待低云层再穿就可以了、500m左右就可以穿

网友D:
楼主的这个550,起飞重量多少?电池容量呢?能飞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待低云层再穿就可以了、500m左右就可以穿

恩  还在待命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550,起飞重量多少?电池容量呢?能飞多长时间?

5300mah  加云台十多分钟

网友E:
期待视频哈啊哈~

网友F:
十多分钟到云层就要下来的

网友G:
给力  这样瘦身 的话  云台要怎么加装

网友H:
楼主你挺萌的,把空间搞得那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视频哈啊哈~

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多分钟到云层就要下来的

没osd  每次飞都要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力  这样瘦身 的话  云台要怎么加装

没云台了  加了个手机壳 固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挺萌的,把空间搞得那么好看

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osd  每次飞都要计时

这确实是个问题,你可以在可控范围内把电池飞的差不多了下来,记下续航时间,然后把这个作为最长续航时间飞行(实际超视距飞行时,飞行时间还要打点折)

网友:
视频,蓝天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5300mah  加云台十多分钟

那你还敢穿?危险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5300mah  加云台十多分钟

我的F550用的QA4006电机1055桨,自制4S5000电池起飞重量2500克,只能飞10分钟,返回地面前IOSD显示电压14.1V,降落后电压恢复到14.8。所以想和你对比一下

网友I:
没OSD 还是小心行事。这穿云不是闹着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F550用的QA4006电机1055桨,自制4S5000电池起飞重量2500克,只能飞10分钟,返回地面前IOSD显示电压14 ...

你的很有潜力嘛  换个电池吧  我的8045桨  2212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OSD 还是小心行事。这穿云不是闹着玩啊~~~

所以 在等云最低的时候

网友J:
换个架子 就抵消了你所有的 减重措施了,楼主直接换架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换个架子 就抵消了你所有的 减重措施了,楼主直接换架子吧

已经列入改造计划了 准备自己做个试试

网友:
等大雾天吧,云就在地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换个架子 就抵消了你所有的 减重措施了,楼主直接换架子吧

哪换什么架子好呢?我也是550,觉得好重

网友:
没有视频么

楼主:
飞完即出  敬请期待

网友:
只是个标题,我还以为是过去时或现在进行时,原来是将来时。

网友:
为了让我们可以爽飞你们就不要穿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