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 dji 自转问题

楼主(2014-05-26):
本人有naza lite和 naza v2,
飞行过程中都发生顺时针转向(之前是没有的)
有人和的一个样子的吗?

会不会振动太大造成的?

网友A:
我用的V2,昨天飞的时候也发生一次自转,距离在300米外,还好控制住了···坐等高手。

网友B:
地磁受干扰的时候容易闹这个毛病。

网友C:
巧了,我的naza最近也自转了,会不会是gps信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的naza最近也自转了,会不会是gps信号问题?

应该不关gps信号问题  ,我的naz 有无gps情况下都自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磁受干扰的时候容易闹这个毛病。

无gps 都 自转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V2,昨天飞的时候也发生一次自转,距离在300米外,还好控制住了···坐等高手。

如果不是很大的话,用微调就可以解决

网友D:
楼主您好,发生自转前飞机是否有摔碰过,或自己重新组装过没有?
可以检查gps安装朝前是否正确,各个电机是否水平,桨叶是否存在有破损。

网友E:
重新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後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发生自转前飞机是否有摔碰过,或自己重新组装过没有?
可以检查gps安装朝前是否正确,各个电机 ...

naza v2 出现了错误,说传感器初始化异常,要返厂修。怎样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後試試

不行啊,主控出了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naza v2 出现了错误,说传感器初始化异常,要返厂修。怎样返厂?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售后电话:075522673666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售后电话:075522673666谢谢!

网友F:
唉, 都唔知點解dji每逢出新固件,初期必定問題多多 怪事年年.  跪拜dji 認真想想這問題或不要出新固件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唉, 都唔知點解dji每逢出新固件,初期必定問題多多 怪事年年.  跪拜dji 認真想想這問題或不要出新固件可不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