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这样的开关你们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4-05-26):
假如说飞机失控或者机械、技术问题掉水里面了,这个断电开关进水后就能断掉飞机的电源来减少损失,动力电电流太大先就不说了。最起码切断接受和舵机的电。常在水边飞的模友你们说我这想法怎么样。可行不?

网友:
可行,快做出来……

网友A:
想法不错,接收机断电了,电调没信号,电调也很可能不会烧。
原理不复杂,懂电子技术的应该很容易搞出来,就是担心可靠性问题,不要正常飞行的时候断电。

网友B:
话说就算切断电源,整机入水,我是不会再玩儿了~

网友C:
还不如把可靠性再提高一点让飞机不失联,因为任何断电的装置,其本身的可靠性也值得质疑。多一个装置多一个故障点,

网友:
支持楼主,快点搞出来

网友D:
再快的开关也没有电流快。整机进水后可靠性就没法保证了,500以上飞机就换吧,人命关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快的开关也没有电流快。整机进水后可靠性就没法保证了,500以上飞机就换吧,人命关天

一些电子原件不是说入水里面就马上烧掉的,一般的都是带电经过一段时间的侵泡氧化腐蚀坏掉的,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下,时间长点侵泡也不一定会坏掉。比如说现在南方发水被水淹的汽车,假如说在水来之前卸掉电瓶线,各个电控单元清洗后几乎都能修复没有氧化 估计损失会小很多。(我就是修理汽车电路的从事行业15年的经验)说的不对 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把可靠性再提高一点让飞机不失联,因为任何断电的装置,其本身的可靠性也值得质疑。多一个装置多一个 ...

你说的对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接收机断电了,电调没信号,电调也很可能不会烧。
原理不复杂,懂电子技术的应该很容易搞出来, ...

怕不保险的话可以同时并联2个或3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就算切断电源,整机入水,我是不会再玩儿了~

我从没在水上漂过 只是有这个想法而已

网友C:
想法不错,但实现有难度。由于模型工作时的大电流,使得几乎所有模型与电源的连接都采用接插件而不是传统上的机械开关,原因就是大电流通过普通开关时会在开关上造成压降。所以,你所说的断电开关,至多只能以电子开关的形式,切断接收机的电源(其实进入接收机的电源,同时也要供舵机的电力。工作电流不小),或者最多使电调停止工作。

网友E:
不去水边飞就对啦。 no zuo no di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不错,但实现有难度。由于模型工作时的大电流,使得几乎所有模型与电源的连接都采用接插件而不是传统上 ...

是的 因为大点的飞机动力电都在百安左右做出来也怕不安全,只有断掉接收和舵机的电劲量减少些损失吧 呵呵 我下一步正在研究10A以上可靠性高点的开关,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去水边飞就对啦。 no zuo no die

网友:
我以为技术不行,就别在水边玩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因为大点的飞机动力电都在百安左右做出来也怕不安全,只有断掉接收和舵机的电劲量减少些损失吧 呵呵 ...

可靠性不是问题,关键是导通内阻要非常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些电子原件不是说入水里面就马上烧掉的,一般的都是带电经过一段时间的侵泡氧化腐蚀坏掉的,如果没有电 ...

握个爪先,本人是15年经验电子工程师。业界良心,真不建议模友用泡过水
的电子设备飞。 安全隐患猛于虎!!
现在的电子产品大多采用SMD零件,线路间距小,密度大,泡水后不能完全
清理干净,线路间的阻抗变小, 就会有漏电的可能,对于很多半导体零件影响
是非常大的。 甚至你没办法马上发现,就是我说的所谓隐患,如果飞机在近距飞行
过程中电子设备突然失效,后果是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