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停转不一致咋办?

楼主(2014-05-26):
之前nazam遇到过1,3电机和2,4不一致,尝试启动停止几次就一致了。。
今天调试lite四轴,发现3号电机总是立马停转 其余都会惯性再转几圈,why?
不敢起飞了。

另外,naza四轴不拆机如何校准电调?以前装机过程中校准过。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但是换了电机就好了 确实不懂其中情况

网友:
不拆机校准电调?,一定要把信号线拆了才可以校准电调的,其他可以不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但是起飞以后就正常了,呵呵

网友A:
地面的一点不平整都会反映到各个电机的转速(包括零转速),没事,楞推油起飞,无任何问题。

至于立即停止,看看电调的刹车选项关闭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的一点不平整都会反映到各个电机的转速(包括零转速),没事,楞推油起飞,无任何问题。

至于立即停 ...

拆了半天线重新校准行程,用设置卡检查发现各电调设置一致。。
依旧是3号电机停转早

网友:
不影響飛行就好了!
看不順眼電調如果是它牌請做好油門校準!
不行就換電機!軸承運轉不順暢也會有該現象產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了半天线重新校准行程,用设置卡检查发现各电调设置一致。。
依旧是3号电机停转早

比较卡的电机,没事的,一致性不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卡的电机,没事的,一致性不好而已。

是返厂更换了定子的新电机~

网友:
我的就是有个电机先停转,检查后发现是这个电机与点卡。只要是电调学了行程,调参进行了校准。这个现象我觉得一般是有电机有点卡造成的。起飞后就没事了。

网友:
每个电机电调都无法做到怠速/停止时间一致。这个不需担心。
电调的校准是无法通过飞控来做的,只能通过接收机来校准。

网友:
无须担心,不影响飞就行了。我也是这样的小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