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R 9X 设不了模型名称

楼主(2014-05-26):
9X死机了,开开关屏幕没有反应,乱按了一通按键好了,但是所有的存贮资料没有了。以为是里面的钮扣电池没电了,换了电池。现在发现重新设置模型名称不行了,在原来名称的位置上显示“Unadjust”,是什么意思,怎么能去掉。

网友A:
这个可能得回炉了,你问下青岛JR吧,他们应该可以搞定40082588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得回炉了,你问下青岛JR吧,他们应该可以搞定4008258887

遥控能用

网友B:
“洗脑了”,再重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脑了”,再重设

英文显示“未调整”,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C:
你是设置不了还是不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设置不了还是不会设置

已返厂解决了,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返厂解决了,谢谢关注

熬,没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