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怎么用做风速仪

楼主(2014-05-26):
飞模型要测一下风速,手机怎么用做风速仪?请各位指教一二!

网友A:
除非你有测风速的手机模块不过我还没见过不知道别人见过没。一个普通的测速器不是很贵的,省钱的话用布条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有测风速的手机模块不过我还没见过不知道别人见过没。一个普通的测速器不是很贵的,省钱的话 ...

OK 谢谢指教!

网友:
就算有也不准的

网友:
小风速仪,100多。

网友B:
用脸测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脸测风速,。。。。。。。。。。。。

网友:
布条子,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