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类F550,大家参谋一下

楼主(2014-05-26):
带狗3这种摄像机不需要太大的多旋翼,本想用450四轴带H3-3D配黑狗3+航拍,但是想着六旋翼比四旋翼可靠,由于机架不好弄,要么太贵,没有现成的600左右轴距六轴碳纤中心板卖。所以就F550了,除了电机电调桨外,其他机架、飞控都是DJI的产品。但是电机改了,用了便宜点的QA4006KV680,配套的30A铂金电调,1055碳纤桨。自制的4S5000电池,起飞2400克,试飞时功率计测试了功率,悬停电流在19A左右,最大功率在300W的样子。算力效,2400/300=8,这个值将就。上图先参观一下。

这种脚架整机2400克的样子,但是这个脚架老出现在镜头中,所以,改进脚架,自制电动收放脚架,如下图,不过重量增加了100克,试飞,能航拍飞行10分钟,IOSD显示电压14V时降落,停1分钟后就恢复到14.8V。

这种自制电动收放脚架由于材料没有选好,有点悬,在网上重新购买2MM厚铝管重新加工,而且这个脚架还高了,还可以短10公分。

网友A:
脚架是自己做的?稳吗

网友B:
不错,续航时间是不是短了点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650或者680机架,桨大一号,更省电,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架是自己做的?稳吗

是自制的,就是不太稳,得重新做下支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650或者680机架,桨大一号,更省电,更轻

飞越的650四轴玩过,飞丢了,感觉中心板太小,而且折叠的机臂容易变形。680更是变形厉害,可能是自己安装的原因,震动有点大,螺丝老是震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自制的,就是不太稳,得重新做下支杆

舵机的虚位太大了。还是很枝干的关系啊?我也做了一个,太晃了,完全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续航时间是不是短了点

电池是自己制作的,25元一个电芯,自己成本材料费也就110元的样子。

网友D:
请问你这个电机是4006嘛,桨是什么奖啊,怎么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虚位太大了。还是很枝干的关系啊?我也做了一个,太晃了,完全没法用

我这个绝对是支杆的问题,金属与碳管结合没有用管箍,根本上不紧,感觉碳管换成2毫米壁厚的铝管,攻丝上螺丝那样效果应该好很多。而且整个脚架高度能满足云台带相机就可以,不必像现在这样高。那样脚架支杆短了,重量也就会轻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个电机是4006嘛,桨是什么奖啊,怎么安装的

刚才我看了下你说的电机,感觉不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个电机是4006嘛,桨是什么奖啊,怎么安装的

当然是4006电机,你没有认真看我的帖子。1055碳桨该如何安装,玩这个的都知道吧?不用详细介绍细节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绝对是支杆的问题,金属与碳管结合没有用管箍,根本上不紧,感觉碳管换成2毫米壁厚的铝管,攻丝上 ...

我之前就是用16*14的管,65g的舵机,连接杆固定碳管完全没问题,问题出在舵机的虚位太大,且导致很不稳,怕一个降落就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我看了下你说的电机,感觉不像啊

现在淘宝卖的QA4006电机,把那个压紧式桨夹拆掉,不就是这个样子了,当然买那个电机没有配我这个奖的桨夹。这个4006电机安装孔位是16和19,和这个机架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就是用16*14的管,65g的舵机,连接杆固定碳管完全没问题,问题出在舵机的虚位太大,且导致很不稳, ...

你用的是舵机?我用的是40克蜗杆式电动收放起落架,本来想改一下行程调整角度的,感觉麻烦,就直接调整支杆曲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淘宝卖的QA4006电机,把那个压紧式桨夹拆掉,不就是这个样子了,当然买那个电机没有配我这个奖的桨夹 ...

你感觉这电机跟v2216相比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舵机?我用的是40克蜗杆式电动收放起落架,本来想改一下行程调整角度的,感觉麻烦,就直接调整支 ...

说错了,说蜗牛。你试一试放地上用手摇一摇看稳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自己制作的,25元一个电芯,自己成本材料费也就110元的样子。

难怪只有10分钟续航,原来电池自己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感觉这电机跟v2216相比如何

2216电机能使用1055碳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说蜗牛。你试一试放地上用手摇一摇看稳不。

现在就是不稳,等我用2毫米厚的铝管改造后再告诉你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稳,等我用2毫米厚的铝管改造后再告诉你结果

期待结果

网友E:
折叠机架的松动是个恶心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叠机架的松动是个恶心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啊

要是飞越能出和680中心板一样直径,全管夹固定机臂的六轴机架就爽。自己单独加工成本不低啊

网友F:
我的也是自己做的 、不过我的是内折叠
收起来的时候很稳、放下的时候有一点点晃
1m左右自动降落还能承受得了
测试选题的 时候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自己做的 、不过我的是内折叠
收起来的时候很稳、放下的时候有一点点晃
1m左右自动降落还能承受 ...

内折叠?能上图片参观一下吗?

网友G:
QA4006kv650能用3s电池吗?航拍只能飞10分钟确实不长,考虑过上大一点容量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6892
   http://bbs.5imx.com/bbs/forum ...

从图片看你的折叠支架外观,紧固不是很牢固吧?是用那种2毫米壁厚的铝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QA4006kv650能用3s电池吗?航拍只能飞10分钟确实不长,考虑过上大一点容量的电池吗?

应该可以用3S电池吧,只不过电压低些,拉力小些,主要是电调能否承受,另外就是电机的定子磁力线圈能否承受那么大的拉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从图片看你的折叠支架外观,紧固不是很牢固吧?是用那种2毫米壁厚的铝管吗?

是2㎜的铝管8*6的
反正我觉得这样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2㎜的铝管8*6的
反正我觉得这样可以了

8*4才是2毫米壁厚,你那个是1毫米壁厚,2毫米壁厚攻丝上螺丝紧固的话,就稳固多了

网友H:
  你这个脚架 5.5公斤的负荷落地 能够满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脚架 5.5公斤的负荷落地 能够满足吗?

我目前是2.5公斤,5.5公斤的话,采用更大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8*4才是2毫米壁厚,你那个是1毫米壁厚,2毫米壁厚攻丝上螺丝紧固的话,就稳固多了

我的是直接打热熔胶固定的,配重基本上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直接打热熔胶固定的,配重基本上一样

热熔胶固定?难怪你会感觉不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熔胶固定?难怪你会感觉不稳

我感觉良好

网友D:
哥们300w功率是怎么得出来的啊,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300w功率是怎么得出来的啊,求教
功率计直接显示的。淘宝上搜索功率计你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