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根据版本信息知道wkh是lite还是完整版本?有GPS

楼主(2014-05-26):
我想知道的是我这个是lite版本还是完整版本的,我买的朋友的,他说是完整的,带了个GPS上面的GPS线的长度比较短,大概是正常的GPS线的长度的一半左右,
我连接电脑看了上面显示的功能如下: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TempPic/G4%5SW%7D~O%7D2YV02%7B3TI(%60TK.tmp
所以我就是想知道这个目前是否是lite版本还是完整版本的,能否根据当前序列号知道新的序列号?因为新的序列号那个卡片被扔了不知道哪里去了。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TempPic/D@0KA5$~8D]SC79(%UVOU]R.tmp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图片咋发不上来了呢?图在这个上面

楼主:
调参界面

楼主: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通过电脑调参数据判断是lite版本的还是完整版本的

网友:
没有必要,lite版加上 gps 就是完整版,程序都一样的。实在不放心 连上gps 升级一下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