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四轴飞控,觉得如果不飞3D的情况下,应该是支持变距结构的

楼主(2014-05-26):
不飞3D的话,飞控不存在倒置的问题,四个桨用同一个电机定损,四个电调控制接口改为舵机,理论上应该可以,不过程序肯定要改一改的,不知道有没有商家会推出来。记得杨格推出一个套件,想买一个回来研究研究,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不3D还弄啥变距...没优势啊...要变距直接直机最省心了..一套机械结构...
要是4轴玩变距..机械和电子结构都是直机的几倍...故障率不敢保证啊

网友:
今年北 京五一的展会上就有一家推出了。我也觉得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到电调的信号与舵机需要的信号规格是一样的,理论上能驱动电调就能正确控制舵机变矩。只不过若是单电机驱动四个桨还需要电机有个单独的控制通道,并且这个通道和集体螺距应该是混空的,就像直升机的H1模式一样。我倒是有个办法,在控上用直升机的H1模式让接收机与飞控连接,飞控与4个舵机连接,这样螺距在俯仰升降上的动作就是正确的,电调直接插在接收机的螺距通道,这样在四个舵机正确动作的前提下电调就可以在控里和集体螺距混控,只是这么想,没时间去试验。理论上应该能实现。
不过机械变矩的多轴并不实用,有兴趣动手做做还好,因为他机械结构太复杂了,已经脱离了当初多轴简化机械结构的设计初衷。其实多轴注重的是电子设备,机械结构上追求越简单越好。一般商家是不会出这样一个机械复杂的产品用于航拍什么的,虽然机械变矩可以提高空气动力方面的效率,但是机械损失也增加了,综合效率很难说提高了,因此他根本就和现在的多轴比并没有什么优势,况且多轴电子设备的价格就很高,再配一个价格高的机架不太好打开市场。不过对于机械迷和飞机迷来说确实有一定吸引力。

网友:
程序要改一改。。。。这一改就不是现在的飞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3D还弄啥变距...没优势啊...要变距直接直机最省心了..一套机械结构...
要是4轴玩变距..机械和电子结构都 ...

你可以看我之前一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里面说的清楚些。

网友(2014-12-17):
DJI、 APC、TM 之类在桨型上做的那么多努力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