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发动机启动问题请教各位模友

楼主(2014-05-26):
新换了化油器死活打不燃火,拆下来什么都没有动就把消音器拆了,很轻松打燃了,仔细检查了消音器没有堵塞,上好消音器又打不燃,拆了消音器又没有问题请各位模友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消音器是否安装上后,和熄火用的外接 线相碰了?那外接线碰到发动机外壳火花塞是不跳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音器是否安装上后,和熄火用的外接 线相碰了?那外接线碰到发动机外壳火花塞是不跳火的

没有,发作火的时候大油门 上消音器不会歇火,怠速带不起 ,歇火后也打不燃火,拆了消音器又非常正常

网友B:
检查谐振管里是否掉进为卫生纸等杂物。取下来用力吹,应该没有阻力。还有,弯管是否完全插入谐振管,谐振管里有两个密封O圈,有时会顶到第二个而未穿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谐振管里是否掉进为卫生纸等杂物。取下来用力吹,应该没有阻力。还有,弯管是否完全插入谐振管,谐振管 ...

我只上弯管都要歇火

楼主:
我还是明天拍个视频吧

网友:
不会是怠速太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