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怎么挂到墙上?

楼主(2014-05-26):
大家都是怎么放置飞机的,如果挂墙上,什么方法最不会破坏墙体?

网友A:
钩子钩住起落架,买那种气压式的壁挂钩

网友B:
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在墙壁四周装一圈挂画框。

网友C:
有一种可以即不伤墙壁,又可拆除重复使用的3M挂钩.分多少多少公斤的.很好用也很结实.

网友D:
你在家是如何挂画的就如何挂机机啊。

网友E:
淘宝搜无痕钩子 气压的 跟3M 不靠谱 掉下来就跟炸鸡一样!!!

网友F:
直接装箱保存啊,挂在墙上容易坏容易积灰

网友:
貌似墙上不好挂 最直接的就是打钉子进去 气压挂钩就怕出问题啊 直接炸鸡了

网友G:
简单。我用一根钉子 加一个魔术绑带,绑带扣掐在钉子头上,然后鸡鸡前轮挂上就OK了。

网友H:
挂上墙还是省地方,怎么结实怎么挂

网友I:
这个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