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g8 熄火降落如何设置?

楼主(2014-05-26):
为防止飞机空中出问题,想设一个熄火降落通道,求大神们解答,我是jr xg8的控。

网友:
什么飞机?

网友A:
在THRO HOLD菜单里设置,将INH改为A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HRO HOLD菜单里设置,将INH改为ACT

这不是油门关闭么,就这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油门关闭么,就这么简单。。。

是呀,油门关了其他舵机够还能动,还可以控制飞机,自旋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油门关了其他舵机够还能动,还可以控制飞机,自旋降落。

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