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WKM的led没有蓝牙功能,可以换新款LED支持蓝牙调参吗?

楼主(2014-05-26):
如题!

网友:
刚刚问过,不行。。。

网友A:
原配的LED 无法支持蓝牙,可购买蓝牙LED配合直接使用。

网友:
买蓝牙led就ok了

网友:
哈哈 找大疆要 做梦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配的LED 无法支持蓝牙,可购买蓝牙LED配合直接使用。

换蓝牙版本的LED就可以是吧,确认能兼容?

网友B:
什么才算是老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才算是老版的?

LED指示灯上有USB接口的就是新的,也就是和新版WKM手册中描述一样的那个,老版的LED指示灯上没有USB接口,也没有蓝牙调参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ED指示灯上有USB接口的就是新的,也就是和新版WKM手册中描述一样的那个,老版的LED指示灯上没有USB接 ...

伙计 你说这个谁都知道!我是说WKM什么是老版本的  不是LED !因为老版本不支持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伙计 你说这个谁都知道!我是说WKM什么是老版本的  不是LED !因为老版本不支持蓝牙

老版本的wkm的 飞控主控上有USB接口。

网友:
我的是老版的

网友:
只要购买那个带蓝牙的LED灯就可以了吧,好像主控固件要在某个版本以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