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对v+的遥控进行小改造

楼主(2014-05-26):
看了不少大侠的技术贴,并参与了v+图传增程的测试。我准备对遥控器进行个小改造。

从x宝淘了两款5.8g天线

分别是8db桨型

还有14db平板

另外安卓版boost程序已经就位

说干就干,回家就把遥控器改了。先放个简单教程,具体的可以参考这位大侠的攻略。

精灵2 2.4G遥控器 改装天线教程 增加2.4G迷你功放 14DBI平板 市区1700失控无雪花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25948

首先取下遥控器背后的4个螺丝

打开的时候要轻些,不要用力拽,因为后盖的电池仓和usb口有两根线与主板相连,图中红色的方框。注意到那个蓝色的圆圈了吗,就是被白色乳胶包裹的位置,那个就是要重点攻克的部位。

用小刀或其他工具小心得把白色乳胶划开,用手稍微使劲就可以把天线连接头拔下来了,然后把接头周边残存的白色乳胶清理干净,装上ipx转sma线就好了,安装那个接口要对准,稍微用力下压,如果发出咔吧一声就说明安上了,然后可以用热熔胶固定一下。顶部的外螺纹内针接口就简单了,对好位置即可。

网友A:
那个平板是很牛叉的,原厂800米,改造完可以放大一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平板是很牛叉的,原厂800米,改造完可以放大一倍多

不过平板的信号发射水平只有40度,飞远了真不好对准啊。我飞出去500米就靠目视无法追踪了,真的有点小担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平板的信号发射水平只有40度,飞远了真不好对准啊。我飞出去500米就靠目视无法追踪了,真的有点小担 ...

增益越高,波束越窄

网友:
我已改过,用的就是这种桨行天线,飞到800米图传的断了,遥控还没断,比原来的遥控天线要好些!原来的500米之后就会出现断的情况。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发帖呢?

网友B:
我也想改,但好像没有找到任何一篇关于如何改造VERSION+遥控天线的文章。LZ改完可以发个教程给我吗?要买什么天线之类的。

网友:
期待楼主改后评测

网友:
给个 安卓版boost程序谢谢!

网友:
同求 安卓版boost程序。谢谢

网友:
期待最后效果测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改,但好像没有找到任何一篇关于如何改造VERSION+遥控天线的文章。LZ改完可以发个教程给我吗?要 ...

phantom2 和vision plus的遥控器基本一样,所以不需要专门针对vision plus出教程。

需要购买的零件主要就是ipex转sma的那个线,要注意的是这个东西分两种,一种是外螺纹内针(也叫母头公针,我买的就是这种,貌似比较多人用),还用一种就是外螺纹内孔。
我还买了一种2.4/5.8通用的桨型天线,8dbi,主要是想试试比原厂天线能否增加一些,要注意接头的标准,要买和上边sma头配套的,我买的就是内螺纹内孔的。

另外很多论坛和玩家都推荐这种14dbi的平板天线,不过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参数,据说信号横宽只能有40度,大概也就是表盘上11点到1点这么小的夹角。要注意接头的标准,要买和上边sma头配套的,我买的就是内螺纹内孔的。

楼主:
统一回答要求增程软件的,由于开发者绑定了测试者安卓设备的序列号,所以我给你提供也是无用的。另外测试软件有使用期限,只到6月30日。大家还是稍等等安卓版正式软件推出吧。或者也可以去apple store 下载ios版本的,60元不算贵了。

网友C:
我已经测试vision的控增程改装,突破2000米了。中间没有失控发生,测试稳定了和大家分享

网友D:
载ios版本下载了,IPAD air用,太大不方便 ,想安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测试vision的控增程改装,突破2000米了。中间没有失控发生,测试稳定了和大家分享

图传增益软件效果怎么样?控增益测试是用哪个天线?扁平还是平板?

网友C:
图传破了1500米,目前正在向2000米进行,计划3000米冲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载ios版本下载了,IPAD air用,太大不方便 ,想安卓的

安卓版本还在测试,估计月底前可以正式发布。不过我觉得用ipad mini是个很好的选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增益软件效果怎么样?控增益测试是用哪个天线?扁平还是平板?

要飞2km,估计是平板天线

网友E:
3千米不是高度吧。如果是的电池够会地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破了1500米,目前正在向2000米进行,计划3000米冲刺。

一般飞出600、700米就超出目视距离了吧,再飞远我还真有点担心呢。周末找个空旷、开阔的地方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3千米不是高度吧。如果是的电池够会地面吗?

肯定是距离啊,目前通过给控和wifi图传加功放的方法,宝岛了LMC兄弟已经飞出了4.2km的记录。飞太高了的话不够电力下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hantom2 和vision plus的遥控器基本一样,所以不需要专门针对vision plus出教程。

需要购买的零件主 ...

感谢回复,已购入和你一样的配件。待改装。

网友C:
空天线是苍蝇拍天线 11db

苍蝇拍天线

苍蝇拍天线

网友F:
希望能附上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
只有天线吗?其他功放什么的都没有?wifi中继器不动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天线是苍蝇拍天线 11db

這個是超級大爛貨,千萬別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测试vision的控增程改装,突破2000米了。中间没有失控发生,测试稳定了和大家分享

等你出帖,小白观望中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phantom2 和vision plus的遥控器基本一样,所以不需要专门针对vision plus出教程。

需要购买的零件主 ...

改装效果怎么样我也是个新手想改装下!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能附上淘宝链接谢谢

链接我就不贴了,用那几个关键字搜吧:5.8G 天线 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装效果怎么样我也是个新手想改装下!求指教!

指教谈不上,坛子里有很多经验丰富的大侠,我也是初试身手。改装效果等周末测试后再报告吧。

网友G:
你14bd平板也当遥控天线用还是图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14bd平板也当遥控天线用还是图传用?

我是用来改造遥控器的天线,而且我不打算加功放,只是试试能不能对航程有提升。老实说目前原装vision+能飞到700米左右已经够用了,白天超过500米就已经看不到了,再远了还真有点危险。另外图传是2.4G的,本身有效距离就比5.8G的控远,再加上最近又出了个图传增程软件,我觉得改一下控的天线就够玩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来改造遥控器的天线,而且我不打算加功放,只是试试能不能对航程有提升。老实说目前原装vision+能 ...

我也这样认为的我也只想改造下天线就行太复杂的改装也不懂能飞到个800米就可以的原装遥控应该在市区飞不到那么远我也就飞过330米高没失联没再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这样认为的我也只想改造下天线就行太复杂的改装也不懂能飞到个800米就可以的原装遥控应该在市区飞不 ...

在市区由于电磁环境复杂,干扰众多,所以飞行的高度和距离肯定会受限制。我用原装遥控器最高飞过500米,但是考虑到下降速度受限我就没有再往高飞。水平拉距测试我最远飞过580米,可能是因为高度不够仅40米左右。

网友G:
你改装桨形天线在市区能飞到800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改装桨形天线在市区能飞到800米吗?

还没有测试,得等周末了。

网友H(2014-06-26):
LZ最后改的如何了,新人刚入手v+

楼主:
改造完成了,但是可能 是我用的馈线质量一般,所以桨形天线效果不明显,感觉跟原厂的一样。现在一般都用小平板。

网友I:
我在改造FC40,也是5.8G控2.4G图传。
看了Yuppie的帖子改造P2,就在想换成5.8G平板是不是也可实现控的增程。
楼主既然已经验证了,马上X宝淘货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