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通电后自动转到头

楼主(2014-05-26):
坛友送的一个
舵机
,刚通了两次电完全正常,现在却是,舵机通电后自动转到头,哒哒响,无法控制,是啥问题?电位器坏了还是别的?如何修理?本人新手,向前辈们请教~~~~

网友A:
舵机坏了,拆开重装一次吧,看舵机输出齿轮轴和电位器轴之间“直连”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是断根电位器线了就这样了,电位器刚坏一般只跳舵。

网友B:
判断舵机损坏可以用如下方法:拆开疑似损坏的舵机,拿出全部的齿轮,连接好接收机、舵机、电池,打开发射机,这时候舵机的电机会一直的转动,用手左右调整舵机的电位器,在电位器的某个点上,舵机的电机停止转动,舵机正常;再转动电位器,舵机电机反方向转动。
如果左右转动舵机的电位器,舵机电机都不停止转动,则可能是电位器损坏或舵机内部电路故障(这里不讨论);如果舵机电机一直不转动,则舵机电机或驱动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