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x3甩直后的大桨,不解,看图

楼主(2014-05-26):
桨夹那些无虚位,难道桨是弯的?

网友A:
两个螺距拉杆没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螺距拉杆没调好吧?

螺距拉杆不会影响桨的高低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桨夹松紧不一样,导致下垂不一样……调一下螺丝看看…… 如果还是不一样,可能是桨夹跟横轴轴承等的虚位晃动不完全一样,但应该影响不大吧,大桨转起来,在高离心力下,只要没有双桨就能甩到一个平面内……

网友B:
同一只桨在两只桨夹换装测量,可以排除掉桨的问题,看看是不是还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只桨在两只桨夹换装测量,可以排除掉桨的问题,看看是不是还这样

换了一样,桨的原因排除

网友C:
你脚架不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脚架不平吧。。。

放在尾管上的啊

网友D:
只要大,在牛顿第一定律下都会有点下垂的,你懂得。。。

网友:
中联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哪里斜了?两侧板不水平?

网友:
我也是觉得是中联问题

网友E:
飞起来看,桨夹不要拧的太紧,桨夹的开口一般都比桨根的宽度要大一点,螺丝上太紧桨夹开口变形,这个变形是不可控的,这就导致大桨往上或者往下偏移量就不一样。所以桨夹稍松一点,在大桨转起来以后在重力、离心力共同作用下平衡时,只要桨是配平好的就会自然甩到同一平面内,否则就有双桨了。

网友:
放松后看看嘛!!

网友F:
我的是飞跃头,rjx桨,偏差一毫米左右,可以忽略,飞起来也没有双桨.
换便宜桨,偏差有5毫米,不同的桨,波的碳的差距都不一样,会出现双桨.

网友:
转起来没双桨就行了.

网友:
胶圈是软的,左右两边松紧不一样的话会有一点点,这属于正常误差

网友:
这还是要看转起来后是不是双桨

网友G:
可能大桨夹有问题,或者横轴不直,也许横轴胶圈垫。

网友:
中联同心度没问题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大,在牛顿第一定律下都会有点下垂的,你懂得。。。

只要大?

网友:
还有桨跟,把两桨桨跟重叠压紧到没有空隙,看桨尖之间距离,再试另一面,如果一样就不是桨的问题。

网友:
要是都不是就是主轴弯

网友:
其实有横轴胶圈的存在,只要2桨平衡无双桨,当你飞起来就没有差别了,实际飞行中就算图中2桨一样高,它们也会像跷跷板一样周期摆动
实在是纠结,就排查一下横轴胶圈

楼主:
新的啊,泰世没那么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起来看,桨夹不要拧的太紧,桨夹的开口一般都比桨根的宽度要大一点,螺丝上太紧桨夹开口变形,这个变 ...

飞了,机身抖动,起来前尾巴左右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飞跃头,rjx桨,偏差一毫米左右,可以忽略,飞起来也没有双桨.
换便宜桨,偏差有5毫米,不同的桨,波的碳的 ...

桨的差别有那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大桨夹有问题,或者横轴不直,也许横轴胶圈垫。

都是新的啊

网友:
新的也可能有问题,GAUI性能是不错,但就是在装机过程中有些瑕疵,这点就不如亚拓了。。。

网友:
没有双桨不必纠结吧。我相信所有直升机都有这样情况,只是误差大小不同而已。

网友:
只要飞行中无双浆就不必疚结了

网友:
没双桨的话就可以飞了。

网友:
2边螺距没调好吧

网友:
桨本身就不可能完全一样,外形和韧性总有些细微差别的,再加上桨夹合桨根结合处,桨夹轴承和横轴结合处都是有细微差别的,误差一度累积体现在桨尖上了。
飞起来后大桨就会甩得直直的,只要震动不超标、没有双桨就根本不用在意这点高度差

网友:
好熟悉的工具。

网友:
大桨转起来没双桨即可

网友:
十字盘没有调平,舵机中立点偏差都会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