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舵机扑翼装置

楼主(2014-05-26):
   最近翻看了一些扑翼机,然后看到了一张图片,本想用空心杯电机和减速齿轮组做一个,但是买的话又很麻烦,于是想着去年跟着网上做过一个360度旋转的舵机,就用这种动力装置,再加上自制的架子,搭了一个扑翼装置,虽然目前的拍打速度真不是很快,但是开头很好,架子使用AB胶粘上的,还挺结实的,总重也不是很重,大概50G以内吧,下面准备放刚拍的视频,但优酷还在审核中,一会就可以看到

   先看看图吧

楼主:
视频来了

网友A:
舵机速度慢了点,这个速度感觉不能飞,减速比太大了吧

网友B:
视频看了,
貌似角度和频率都还有些不够,
看来是在测试和改进之中哈。

网友C:
楼主继续,这个做扑翼太慢了,感觉飞不了。舵机很容易坏的,舵机里的电机不适合做动力输出,减速组我觉得你还是最好自己想办法做。

网友D:
舵机速度很慢力量大,因为齿轮减速比很大,里面电机其实转速还是很快的,这么玩舵机很快烧掉~~~而且实际上这个速度也飞不起来。还是正常配置较好

网友:
努力努力,祝成功!

网友E:
。。。除非你做成只老鹰。。。这么慢怎么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速度很慢力量大,因为齿轮减速比很大,里面电机其实转速还是很快的,这么玩舵机很快烧掉~~~而且实际上 ...

这个我知道,上面也有说明,我会努力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你做成只老鹰。。。这么慢怎么飞啊

这只是刚开始,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继续,这个做扑翼太慢了,感觉飞不了。舵机很容易坏的,舵机里的电机不适合做动力输出,减速组我觉 ...

减速组这个容易做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了,
貌似角度和频率都还有些不够,
看来是在测试和改进之中哈。

频率是不够,上面我也说了,这只是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速度慢了点,这个速度感觉不能飞,减速比太大了吧

用的是舵机的当然慢了,就拿这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上面也有说明,我会努力的,谢谢

主要是换电机。这个舵机里面的电机其实功率估计不够的。还是得换大电机,减速比稍微小点

网友:
这个速度得很轻很轻的机才能飞

网友F:
兄弟,你视频里的扑翼结构多重?我也做过很多的,多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视频里的扑翼结构多重?我也做过很多的,多交流哈

没有电子称,估计有十几克吧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电子称,估计有十几克吧吧

用的几克的舵机?其他的材料应该没多重,不过这个扑翼频率真的有点太慢了,要想办法降低减速比,看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2810920有空多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几克的舵机?其他的材料应该没多重,不过这个扑翼频率真的有点太慢了,要想办法降低减速比,看看我的 ...

9g舵机,我认识你,之前我们不是聊过smartbird,我现在想做个重量轻,扭力大,转速快点的减速组,今天改装了下9g舵机,发现又不行

网友:
请上个零件图纸,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G:
做的很好啊。但我觉得太重了,扑翼速度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很好啊。但我觉得太重了,扑翼速度也不够

  • 你觉得有多重?

网友F:
引用 楼主:
9g舵机,我认识你,之前我们不是聊过smartbird,我现在想做个重量轻,扭力大,转速快点的减速组,今天改 ...

原来是你啊,我就是看到你发这个贴我才想起以前做了一半的飞鸟,加油做,早日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你啊,我就是看到你发这个贴我才想起以前做了一半的飞鸟,加油做,早日起飞

谢谢支持,现在我也是刚要毕业了,有一点时间才做这个,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减速组,所以拍打速度真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