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x8翻看过很多老高的文章,大神们能不能具体帮着做一个

楼主(2014-05-26):
开始纠结各种,飞控、遥控、电机一类的东西,看过之前老高的文章,老高好像是直接从h8到现在成型了的x8,现在已经带5d3了,之前关于x8的介绍的不多,我现在想先做一个四轴然后玩一段时间在升级成x8,导致再次迷茫,不知道怎么选机架,哪款适合x8和电机电调搭配,米不多,之前看老帖h8用哪吒v2,那x8用它能否胜任,最初是想带狗,最后带微单,求大神出现,老高出现

网友:
出血,直接让老高定做一个吧。

网友:
直接让老高定做、

楼主:
让老高定做一款h8配置的x8

网友A:
其实H8、X8主要是看机架的结实程度,我的H8是用15x15的铝管,到5公斤以上皆显得结构薄弱了,现在的X8用的是25mm碳管,彻底杜绝机架的问题,然后再回头解决H型架子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了方案,快开始做了。
这种是对称双桨结构的最大好处是面积小,结构简单。最大问题就是云台不好布置。我肯定是对称双桨走到底了。
我的建议是:naza v2也没问题,天地飞9也没问题,电机一定要选稍微好一点,如果带微单,起飞重量大约是5公斤,起码要用4级别的电机,比如4822、4114等,一定要6s电池,最好是15寸浆,这样不会后悔的。还有就是OSD一定要有,对安全飞行非常有用,图传的天线要配好,起码300米之内没雪花吧,三野草加内螺旋不错的。机架最麻烦,现有网上的不少机架其实不好用,做出来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环形不错,但便携性差了。
慢慢来,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H8、X8主要是看机架的结实程度,我的H8是用15x15的铝管,到5公斤以上皆显得结构薄弱了,现在的X8用的是 ...

老高你qq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H8、X8主要是看机架的结实程度,我的H8是用15x15的铝管,到5公斤以上皆显得结构薄弱了,现在的X8用的是 ...

好多人都说哪吒v2控制800轴距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人都说哪吒v2控制800轴距不合适

带微单的机子15寸浆到头了,也就是680轴距就够了

网友A:
x8可真是个烧钱的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8可真是个烧钱的玩意

想跟你学学做x8 最近改x8后飞行不稳定,想放弃了,准备学习完做个便携的h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8可真是个烧钱的玩意

帮忙定制一个机架可以么?老高童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忙定制一个机架可以么?老高童鞋

同问老高

网友:
拿分  找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跟你学学做x8 最近改x8后飞行不稳定,想放弃了,准备学习完做个便携的h8

我觉得折叠机臂的方式不是太好,除非做出简约可靠的折叠件,最近伞状折叠挺火的,也就是折叠部分有些办法,但还是有些重,代价也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折叠机臂的方式不是太好,除非做出简约可靠的折叠件,最近伞状折叠挺火的,也就是折叠部分有些办法 ...

我看过您的那个 其实可以把那个螺丝换成手拧的 或者随身携带一个螺丝刀 这样可以解决向中间折叠的问题 伞形的个人不太喜欢。

网友C:
最近自己造了一架X8 , 30mm機臂, 700mm軸距, Pixhawk飛控. 架子非常硬~
4110 400kv電機, 13吋槳 , 6s 8000電, 4.2公斤, 留空25分鐘

定釘子一樣~

定釘子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自己造了一架X8 , 30mm機臂, 700mm軸距, Pixhawk飛控. 架子非常硬~
4110 400kv電機, 13吋槳 , 6s 800 ...

你肯定觉得起飞和降落都很爽
架子可真结实,这个轴距上15寸的浆似乎更好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过您的那个 其实可以把那个螺丝换成手拧的 或者随身携带一个螺丝刀 这样可以解决向中间折叠的问题 伞 ...

我还在构思一个新架子,受环形机架的启发,但不能失去便携性。

网友:
對於同樣是新手的我給你一點建議,我也是以前從沒玩過,一開始也是很迷惘一些電裝要怎樣搭配,所以花了很多時間上5imx看帖子跟瘋狂加入QQ討論群詢問,最後才一點點的把自己想要搭配的材料想好。
其實最重要的是,自己去動手組出來的才是最美好的,你可以跟老高前輩請他幫你做個機架給你然後請問他對於電裝跟蔣有無建議的搭配,接下來就是選擇自己喜歡的飛控,或是喜歡用哪一顆電機在去折衷電調的搭配。
全部的重點就是重量,每個零件都要去查出他的重量(機架,電調,電機,獎,飛控,接收等等,再加一些buffer給佈線的電線) 最後加總後,看看含電池的起飛重量約多少?  在去看看你電機的50% 油門搭配你獎的拉力是否OK?  不行就再換電機或槳大小直到適合為止。 而飛行時間可以用多軸計算機簡單求出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php?ecalc&lang=cn) 這裡同樣可以再檢視一次自己的搭配。
我覺得最讓人回憶的就是自己組機的過程中的遇到的驚喜挫折跟折騰,組好後反就沒啥特別的感覺,所以花多些時間去看了解多軸的一些知識比較好,共勉之~~~附上我完成的JJ圖跟完成的歷程帖讓你參
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277&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构思一个新架子,受环形机架的启发,但不能失去便携性。

等你新架子出来以后围观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折叠机臂的方式不是太好,除非做出简约可靠的折叠件,最近伞状折叠挺火的,也就是折叠部分有些办法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525&extra=这个折叠件我设计的,一套30多克,X8用4套,只有120多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525&extra=这个折叠件我设计的,一套30多克, ...

看到了,很不错,现在大家都用蝴蝶扣,你觉得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很不错,现在大家都用蝴蝶扣,你觉得怎样?

我之前想了用蝴蝶锁,我买回来发现一个都有30多克,太重了,又没找到更好的锁止方式,才改用的螺丝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H8、X8主要是看机架的结实程度,我的H8是用15x15的铝管,到5公斤以上皆显得结构薄弱了,现在的X8用的是 ...

云台挂载问题我目前有个方案正在设计,x8四轴的结构直接套用平铺机架的云台挂载方式肯定会有问题的,您可以关注我的帖子,完成我会发帖给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很不错,现在大家都用蝴蝶扣,你觉得怎样?

我在做的x8四轴也是蝴蝶扣,另外还能支持搭扣,将来还计划支持滑扣(类似大疆s1000的结构,第一做x8,成本因素暂时搁置),个人认为蝴蝶扣和搭扣安全足够,折叠方便,唯一缺点就是稍重了,不过对于x8增加百十克对效率影响还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