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原装扭杆悬挂虚位很大,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改进?

楼主(2014-05-26):
田宫原装扭杆悬挂虚位很大,加上换装了更重的波箱,造成坦克屁股塌下去了!悲剧啊!请问各位大哥,悬挂的虚位如何改进

网友:
告诉你个简单的办法 把钢片拧一下 注意别拧过了 我的KV也是趴趴 拧了后就解决了
至于虚位,没觉得对车有任何影响

网友A:
牵一动全身,你会很后悔换波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田的补件扭杆!

话说那货我找了几天了也没在淘宝上看到,怪了,以前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牵一动全身,你会很后悔换波箱的

还好啦!看起来没我想象的趴!我其实主要想调高悬挂,原装的本身就比较趴,换了波箱只不过是明显了一点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好啦!看起来没我想象的趴!我其实主要想调高悬挂,原装的本身就比较趴,换了波箱只不过是明显了一点 ...

装好看了看就比原装趴了一点,主要是车头方向没配重!重心太靠后了,车头加完配重就好多了

网友C:
扭片?虚位不是问题,重力自然就压紧了,扭片最差的是行程太短,不过也许用在毛车上正合适

扭片基本是第一个要动的地方,我自己实际使用,扭簧和小直径扭杆行程不相上下,扭杆承重稍好,扭簧减震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好看了看就比原装趴了一点,主要是车头方向没配重!重心太靠后了,车头加完配重就好多了

看你的图应该不是车头配重的问题,是整体悬挂行程被压缩短了,如果加上配重,上盖和电池会更明显,所以换扭片是必须的。

网友:
我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在网上订购了订制的韧性钢片,韧度特别好,经过少许加工,安装在车上效果特别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那货我找了几天了也没在淘宝上看到,怪了,以前有很多的

那货停产了,话说我也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片?虚位不是问题,重力自然就压紧了,扭片最差的是行程太短,不过也许用在毛车上正合适

求购买地址啊  找了好几天了

网友:
扭杆承重好。你要是坐在上面,还是用扭簧减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片?虚位不是问题,重力自然就压紧了,扭片最差的是行程太短,不过也许用在毛车上正合适

请问这套小直径扭杆改装的套件哪里有得卖或者加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套小直径扭杆改装的套件哪里有得卖或者加工呀

某宝搜扭杆座

楼主:
非常感谢,好几天找不到

网友D(2014-07-16):
那货停产了,话说我也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货停产了,话说我也想要的

这货还真有的买  呵呵呵!不过需要另外打孔好麻烦   所以我另外买了弹簧钢片

网友(2014-10-25):
8楼那是啥坦克啊  好大的样子

网友:
好好的一个车干什么要上飞燕的波箱,重的很

网友E:
重了有没有考虑过车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了有没有考虑过车的感受

完全没有,呵呵呵!整体重量几乎没什么变化多了几百克,只不过重心变化了,换了新的弹簧钢片好像不塌屁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完全没有,呵呵呵!整体重量几乎没什么变化多了几百克,只不过重心变化了,换了新的弹簧钢片好像不塌屁股了 ...

换扭簧吧,行程上下90度,扭力无级调节,配重随便加,好好调个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扭簧吧,行程上下90度,扭力无级调节,配重随便加,好好调个重心。

貌似换扭簧要重新打孔,而且不过没JS-2的卖,换小直径的扭杆也是个办法,就是扭杆座需要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