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 cp无刷版接收器,你们是怎么调的?

楼主(2014-05-26):
8、9、10这3个感度和行程,你们是怎么调节的?我现在这台感觉反应慢半拍,10调向-那边,9、8调到中间,求教

网友A:
这里不用调也可,调多了接触不良,舵机控里不是可调吗?嫌它翻时半径大?MASTER 是很好的机机,450的手感,低廉的炸机费用。呵呵,不明白为什么大家无爱。都卖到580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用调也可,调多了接触不良,舵机控里不是可调吗?嫌它翻时半径大?MASTER 是很好的机机,450的手感,低廉 ...

我就只在家飞航线,3D开关没开过。感觉控制速度慢了半拍,没有mini cp那种贼的感觉,想调快一点反应速度而已。要调那个孔?

网友:
当然是调舵机行程啦,不过master是六轴,以稳见长哦。自稳,不会很贼的。呵呵。

网友:
我想到一个变贼的法子,换副厂大齿,精都不行,震动加大,包你立马贼起来。

网友:
机机亮个相

楼主:
收的二手,8成新而已,放在家里,没有拿过来公司这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只在家飞航线,3D开关没开过。感觉控制速度慢了半拍,没有mini cp那种贼的感觉,想调快一点反应速度 ...

10那個好像太低,我調到中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那個好像太低,我調到中間

谢啦

网友C:
8,9 調低點就會越賊
10 中間以後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8,9 調低點就會越賊
10 中間以後比較好

好,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用调也可,调多了接触不良,舵机控里不是可调吗?嫌它翻时半径大?MASTER 是很好的机机,450的手感,低廉 ...

舵机行程调到100%,感觉活动范围不大,只有minicp的一般行程

网友B:
你設控還是接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設控還是接受器

接收器

网友(2015-05-05):
新手一个,,我的d7e刷的m固件,加的2401和7105和三段,改功率什么的,,想玩这个机子不会配置啊,,master cp 控制他的参数应该怎么调啊,,有那个高手教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