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老鸟们,90涵道哪款出的浪声好?

楼主(2014-05-26):
一路走来风风雨雨的,终于决定上90涵道了。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大家关于这几款90涵道的选择。
大概我看了下有这几种:银河、飞翼、蓝岱、水星、龙卷风

银河涵道是台湾rc涵道的,听说他这个涵道有4kg推力,而且是高精度动平衡,可是他们家以前出的rp系列涵道都不太好,不知道敢不敢入手,用过这个涵道的给点建议吧,这款涵道浪声怎么样?好不好?

飞翼90涵道好像推力只有3.4kg声音也比较尖锐,感觉中规中矩。

蓝岱的90多叶涵道好像很重有610克,推力好像才3.1kg,听人家说声音不差水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之前的两个70蓝岱都有不同程度的震动,声音都出不来。

水星涵道好像只有440克,推力也有3.5kg,但是它的外径好像就到100了,装飞机免不了手术吧,这外径声音应该最好听了吧?

龙卷风涵道好像老板跑路了,之前一直有关注他们的涵道,声音好像很不错,现在第二代好像没有以前的好,不知为什么,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吗?如果1000可以弄一台来,会选择龙卷风吗?

请各位高玩们帮我定夺一下主意,我有很多说错的也请指出来,毕竟一路走来一个人不容易啊。

声音>推力>价格

在此谢过!

网友A:
上这款105涵道吧,声音太棒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34735&extra=

网友B:
说实话我最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水星我飞过,声音确实好,但是动力比想象中的要差点,可能电池不是特别好的原因吧。
我的小伙伴有一个龙卷风塑料桨叶的那种,声音也不错,价格也适中。
我还飞过蓝岱5叶的,重量跟水星一样重,推力也差不多3kg左右,效率的确高,满油门只有不到80安的电流。
我现在挺倾向于rc的那个银河涵道,主要是看他们发的测试视频的声音都很给力,但是坛子里用的人好像不多,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
知道的也就这么多,最近也在准备入手一枚金属涵道,楼主有了什么心得别忘了一起分享一下

网友:
同问,楼下回答。倾向于水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这款105涵道吧,声音太棒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735&extra=

105涵道真的好,声音一流,而且也不贵。
现在105的飞机不多就J10一台,不然我就选择10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最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水星我飞过,声音确实好,但是动力比想象中的要差点,可能电池不是特别好的 ...

是啊,现在我也倾向RC的银河涵道,推力好像很不错,不过他们的视频声音好像都不太好。电机声好像很尖锐,这样的浪声不是很明显。

听说现在新版的蓝岱90不错,不过推力也不算高而且还比其它涵道重。

还有,好像塑料涵道出来的声音比金属的要好很多,是因为桨叶原因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现在我也倾向RC的银河涵道,推力好像很不错,不过他们的视频声音好像都不太好。电机声好像很尖锐, ...

要不水星裝7S聽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现在我也倾向RC的银河涵道,推力好像很不错,不过他们的视频声音好像都不太好。电机声好像很尖锐, ...

你有没有发现蓝岱的电机要比龙卷风、银河等要小一号,推力自然要小一点。我看的银河飞yak130跟毒液,声音挺好的。其实我觉得买涵道另外一点是要考虑售后服务,像我自己的蓝岱5叶桨叶坏了,寄回厂家可以维修,价格也比较合理。别的牌子的涵道的售后就不知道如何了。
此外关于塑料叶子跟金属叶子我觉得近距离听声音都不错,但是离远了还是金属叶子的声音更有穿透力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发现蓝岱的电机要比龙卷风、银河等要小一号,推力自然要小一点。我看的银河飞yak130跟毒液,声音 ...

但是蓝岱的电机好像比其它的要重噢 。
你怎么联系厂家的?有没有地址和联系方式啊?告诉我听,我也到时候把70涵道发回去动平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蓝岱的电机好像比其它的要重噢 。
你怎么联系厂家的?有没有地址和联系方式啊?告诉我听,我也到时 ...

重那倒是真的,但对于3kg的飞机多个几十g应该问题不大, 蓝岱售后qq12056569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水星裝7S聽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7403&extra=page%3D1

...

你的那个台风装水星涵道要切吗?要扩宽涵道的位置吗?

网友:
雙出切除改單出!涵道位置不用改!

网友:
XRP也不错,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D:
70涵道一样能飞出涡喷声浪 就是隔 壁的纸飞机电流声搅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涵道一样能飞出涡喷声浪 就是隔 壁的纸飞机电流声搅和了 ...

声音很纯,用的是什么涵道啊?

网友:
艾美特14页金属涵道 80A电调 4S 2600电池 整机下来有点重 推力一般 就是声音还不错

网友:
艾美模型的90涵道,就是xrp,非常好。声浪和效率,秒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很纯,用的是什么涵道啊?

网友:
他问的是本人啊 楼上有广告嫌疑 我用的是艾美70 14叶金属
涵道

楼主:
这个不是龙卷风吗?

网友:
现在不是龙卷风,是JTM了

网友E:
看LZ态度诚恳为人实在.我也就大胆的谈谈偶的想法. 90涵道的JJ我飞过无数.你说的几款涵道也全部用过.如果让我建议,龙卷风90  KV1920  12页 全金属涵道.别无他选.声音好听.动力也还可以.我用它飞过F18\枭龙\毒蛇\等等机型,飞场的人无不称赞其声音好听.推力推动市面上一般的90涵道JJ.动力不用担心.足够.其他几个涵道的优缺点你说的基本上够全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手里有2个在服役,其他几个都在家爬着呢.楼上的所说十月的105涵道,价格便宜,声音也还可以,但适用的机型太少.用在90涵道的JJ上,改动太大.我手里有3个105涵道,但一个也没装在90的JJ上.以上仅是个人的飞行和使用体会,仅供参考.

网友:
还有我最不愿意听有些人即没飞过90涵道的飞机,也没有使用过90涵道.或者仅仅使用过某一款涵道,有的仅仅是听别人说这个涵道怎么怎么样.就乱下结论的.常言说的好,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尝过了才有发言权嘛。

网友F:
涵道你要看你看重那些。选涵道没有完美的,声音好听了,效率肯定低,效率高了,声音又不好听,纠结吧。。飞机是用来飞的,其实有一点大家都忽略了,就是涵道的尾喷气流速度,这个速度关系到你的飞机能飞多块。
另外,推重比与加速度有关,与速度无关。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LZ态度诚恳为人实在.我也就大胆的谈谈偶的想法. 90涵道的JJ我飞过无数.你说的几款涵道也全部用过.如果让 ...

龙卷风是不错,但是价格也不低噢,还有好像他们的老板都不做了,到时候修扇叶和做动平衡不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涵道你要看你看重那些。选涵道没有完美的,声音好听了,效率肯定低,效率高了,声音又不好听,纠结吧。。飞 ...

主要是声音首选,看水星声音好估计是因为他都要到100涵道的级别了吧,所以出来的声音比90的要好听。
嗯嗯,你说的那个问题我之前玩竞速机的时候去研究了一下,发现螺旋桨的拉力在相同的情况下,流速快的那飞机的极速也高,涵道飞机在涵道的带动下有个整体流速的情况,如果不考虑功率的话涵道机的极速是比螺旋桨竞速机快的。那有的涵道有尾椎是不是就是可以加快涵道出后风的流速还是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那倒是真的,但对于3kg的飞机多个几十g应该问题不大, 蓝岱售后qq1205656982

前天就加了。到现在他都不回信息。
以前蓝岱用的是3xxx的电机,现在用的是4xxx的电机,现在他的电机不会比人家瘦一圈了,推力也高了好像持续3.4kg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就加了。到现在他都不回信息。
以前蓝岱用的是3xxx的电机,现在用的是4xxx的电机,现在他的电机不会 ...

哈哈 我才收了个水星 不指望蓝岱咯

网友:
我在论坛收的蓝岱70金属,气浪感很满意哦,准备90金属也上蓝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声音首选,看水星声音好估计是因为他都要到100涵道的级别了吧,所以出来的声音比90的要好听。
嗯嗯 ...

流速的快慢主要和桨的螺距以及转速有关,尾椎只是为了减少紊流,增加效率

网友(2014-10-16):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声音首选,看水星声音好估计是因为他都要到100涵道的级别了吧,所以出来的声音比90的要好听。
嗯嗯 ...

水星90我有,规格和大多90是一样的,别的90涵道加导流环尺寸也有水星90那么大,水星90有那么大直径可以看做导流环是一体的---喇叭口(桨叶直径和其它90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105涵道真的好,声音一流,而且也不贵。
现在105的飞机不多就J10一台,不然我就选择105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2267&extra=page%3D370涵道就能给你带来感觉

网友:
声浪一半是涵道一半是飞机菊花。不光要一颗好涵道,还要一个好飞机屁眼。老版本飞机还没有声浪的设计,现在新出来的飞机设计上一般都有考虑到声音的效果。我推荐飞翼新版90涵道F16,当然,飞机越大声浪越大,有条件上105  120涵道声浪会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就加了。到现在他都不回信息。
以前蓝岱用的是3xxx的电机,现在用的是4xxx的电机,现在他的电机不会 ...

声音首选的话先听一下我的70涵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