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飞行时必须拉点杆,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26):
精灵飞行时必须拉点杆,请问怎么解决?菜鸟求教。
补充说明:俺这是精灵1代,旧的,不会调,纯新手。自己空机测试情况如下:一.把精灵1代放在凳子上,用手压着启动看螺旋桨,四个螺旋桨转速明显不一样,跟一个新的精灵2代对比过,完全不是一回事。二.用手拿着它摆动,旋转的螺旋桨转速有明显变化。三.放在地上正式起飞,油门跟进慢点,就往前载倒;迅速加油才能起飞,这时必须拉点杆,才能悬停,否则就会自动往前走。
我飞过固定翼,四轴刚接触,很不懂,请各位老鸟指导。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拉杆,升降舵吗?

网友A:
校遥控中立值试试

网友:
装了云台什么之后重心就会前移,起飞时就会前倾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如果不稳定可能是感度的问题,起飞时放心大力加油,起来之后再收油,慢慢加油会翻车

网友:
若裝了雲台, 重心向前, 未起飛前, 飛控未察覺, 不會有自穩動作, 要人手拉竿是正常的, 起飛後飛控會修正
若真的想平穩起飛, 在後方配好重便可 (增加機體重量, 哈 !!!)

网友:
先开遥控,再开飞机,否则中立点可能不对

楼主:
补充说明:俺这是精灵1代,旧的,不会调,纯新手。自己测试情况如下:一.把精灵1代放在凳子上,用手压着启动看螺旋桨,四个螺旋桨转速明显不一样,跟一个新的精灵2代对比过,完全不是一回事。二.用手拿着它摆动,旋转的螺旋桨转速有明显变化。三.放在地上正式起飞,油门跟进慢点,就往前载倒;迅速加油才能起飞,这时必须拉点杆,才能悬停,否则就会自动往前走。
我飞过固定翼,四轴刚接触,很不懂,请各位老鸟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遥控中立值试试

一点不会搞,请一步步指导,或者提供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俺这是精灵1代,旧的,不会调,纯新手。自己测试情况如下:一.把精灵1代放在凳子上,用手压着 ...

建议你去DJI官网下载精灵的调参软件,重新进行遥控器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去DJI官网下载精灵的调参软件,重新进行遥控器的设置。